PICC 怎么样进入调试界面

楼主(2008-06-27):
好不容易找了可以编译PIC C文件的PICC, 现在不知道怎么进入调试界面了,有没人知道怎么进到调试界面

我用的是MPLAB 8.01和PICC9.50 ,安装好两个软件后设置PICC ASSEMBLE ,PICC COMPILER ,PICC LINKER.都指向 PICC.EXE,编译成功后怎么进不了调试?有没人可以帮忙解决下?

楼主:
又没人知道?.........

网友:
你直接用啊,一般是嵌在maplab ide里面用的

网友:
在mplab里
语言工具里选picc
编译时时就可以用了

楼主:
出现这个编译成功后,不用选debugger->?? 的,
Loaded C:\Program Files\Microchip\C\lpx1.cof.
BUILD SUCCEEDED: Sat Jun 28 13:22:15 2008
到这里怎么弄了,我用的PICC到着就没什么反应了,PICC 要不要拷到MPLAB安装目录的Third party文件夹中来?

网友:
调试(软仿真?)是MPLAB的事吧,PICC是编译器,不支持调试

楼主:
哦,这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