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51单片机ALE引脚为什么一直是高电平

楼主(2008-06-27):
我用KEIL写程序中,用PROTUS仿真时为什么8051单片机ALE引脚一直是高电平???书上说是ALE端有周期性正脉冲输出。

网友:
你弄片单片机实际测一下。

网友:
仿真跟实物不一样的~~~~

网友:
书上有没有告诉你ALE在什么情况下有周期性输出?

老实说,我还没见哪本书上说过ALE有这种功能.ALE是外存储器锁存器控制脚,何来"周期性输出"?应该叫"有规律,在一定条件下有一定的周期性".

兄弟应该先去翻翻书.

网友:
要设置一下proteus里单片机的属性

网友:
ALE=1/2振荡频率..你最好搞个板子,用示波器看...有时仿真坑人啊..

网友(2008-10-06):
看完后 我发现目前我的水平和楼住一样

常常纠缠在一些细节问题上不能自拔

完毕

本贴被 formylove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0-06,15:11:04.

网友(2010-06-02):
回复 网友A:

哥哥哎,太谢谢了!!

网友B:
ALE=1/6振荡频率,可用示波器实测 ,仿真软件不一定能够模拟出来的

网友:
同意楼上

网友(2013-03-31):
引用 网友B:
ALE=1/6振荡频率,可用示波器实测 ,仿真软件不一定能够模拟出来的

是1/6,同意,+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