焊板子要戴防毒面具吗

楼主(2008-06-28):
助焊剂等燃烧后的烟被吸入是否有害身体??

网友:
有条件的话,戴上好.

楼主:
是否能给推荐个

网友A:
找一个风扇吹着就行,烟雾肯定有害

网友:
不知道戴一个打湿的口罩有用否?

网友(2016-01-03):
引用 网友A:
找一个风扇吹着就行,烟雾肯定有害

吹不如吸

网友:
可以带的话就带,外加抽气系统更好。

网友:
带防毒面具舒服吗?

买个吸烟仪不就好了?

网友:
我也经常焊接 什么松香啊焊锡膏啊气味都很难闻的,长期吸可定对身体有害,据说乔布斯就是因为年轻时经常吸入这些气体而.........

网友:
可以搞个小风扇经行吸,不要吹

网友:
防毒面具戴起来不方便操作,也不舒服,建议12楼方式,风扇吸走。

网友(2016-02-17):
我曾查过血铅,在正常值上限了

网友:
配上风扇就可以了  看到过的生产线就这么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