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最近想玩dds,兄弟们帮忙推荐一下

楼主(2008-06-28):
面对N多的DDS芯片,不知选哪一个好了。只要能做出1M以下三角波,方波,正弦波就行  还有芯片的价格怎么样?

网友:
ad9850,70元

网友:
有一个ML后边跟一串数字的,那个比较便宜,我查一下才能确定叫ML什么,,
不过它只能做到500K

网友:
好像是12块钱一片,05年买的时候是这个价格,DIP8,SPI接口

网友:
ml2036
////////////////////////////////////////////
好像只能100K以下

网友:
AD9854或AD9858

网友:
想要做三角波,只有AD9834

楼主:
先谢谢楼上各位。
【4楼】 hansur 忘山道人

ml2036 没有dip8的封装啊
应该是ml2035

网友(2009-03-26):
谁用过AD9850吗?可否共享一下经验?

网友(2014-08-29):
楼主的DDS早已经搞定了吧,可不可以拿来分享一下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