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钻 + 十字滑台 这个方案怎么样

楼主(2008-06-28):
前几天发现仓库有很多十字滑台,而且是法国进口的,精度很高。不知与小台钻配合做一台雕刻机怎么样,关键是小台钻z轴精度怎么样?小台钻很便宜,才200多元,只要在手柄上装一个马达就行了,不费事。
类似于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111883&bbs_page_no=1&bbs_id=1027

网友:
上面的图是小台钻吗?大概多少钱?

网友:
估计台钻Z轴精度不够,同心度不好!抖动厉害!!

网友:
你的十字滑台卖吗?是线轨还是硬轨?

楼主:
1楼】 hqwei
200---250元,掏宝上多得很

楼主:
【3楼】 chibi
你的十字滑台卖吗?是线轨还是硬轨?

我没细看,感兴趣周一我再看一下。半导体芯片加工设备上的,精度应该很好。

楼主:
                             新迪奥无级调速微型台钻
该产品结构新颖,体积轻巧,便于携带。电机采用单相]串激电动机,具有转速高,过载能力强,是家庭及精细小五金加工的理想工具。
主要技术参数
额定电电压:220伏                                                      额定频率:50HZ]
额定功率:100瓦                                                          额定电流:0.55A
钻削孔径:钢村最大¢ 3.2mm                                    钻削行程:25mm
                   非金属最大¢25mm                                 工作台尺寸:170×170mm
                   铜.铝村最大¢5mm                                  主轴端跑工作台最大距离:200mm
案装说明
㈠.把台钻的底座摆放在平稳的工作台上,在底座中插入立柱(若配合较紧,装时则立柱管上端口用木块挡住,小锤轻敲),并用内六角罗钉固定
㈡升降齿轴处,旋入升降手柄
㈢钻夹头套进主轴,在底座上垫一木块,往下扳升降手柄,将其压紧,拿钥匙关紧或放松钻头
㈣接通电源时,请检查电压是否很实际相符
㈤打开主轴箱盖前,请先切断电源(拔掉电源)
操作之前,请详读说明书 本机保修三个

价格215.00   改装很方便,用过的朋友能介绍介绍吗?

网友:
这个东东很适合自己做电路板的时候打孔啊

网友:
台钻只要底板跟柱子,要柱子上重新用夹具装上一个小滑台,这样做会比较好.

网友:
自己做一个架子吧,这是木工用的钻床,别指望有什么精度。

网友:
我也有一台这样的微型台钻,不好用,振动大、皮带轮偏心严重、Z轴和钻夹精度很差,用来钻PCB还可以,只能说比手钻好!
用这种台钻改CNC浪费滑台啊!

网友:
9楼的那不是什么木工钻床,那是桌上小型钻床,真是晕,,,,你还是做机械的>

网友:
.    因为这类钻床通常是木工才用,“西湖”亦有生产同类的钻床,加工金属类没有人会用这样的钻床的;1、没有精度;2、动力又没有。“西湖”生产的比较好的桌上钻一般都要千元以上。精度高的小钻床(0.4~4mm)我们给一些厂家改造一台都需要7000元以上,这还是10台以上的价格。

网友:
木工才不会用这种小钻,他的大小根本上一手就能提起,有那个笨蛋木工会用这种去钻木板.手电钻加个架子都比他有力,这种小机是卖给家庭或是小型工作室用来DIY一起小物件用的.比如PCB钻孔.

网友:
【3楼】 chibi
你的十字滑台卖吗?是线轨还是硬轨?

我没细看,感兴趣周一我再看一下。半导体芯片加工设备上的,精度应该很好。

你能把你的滑台照片上传上来了嘛

网友:
你能把十字滑台照片上传上来吗?

楼主:
滑台宽度280mm,有效行程大约115mm
有兴趣的联系我,kd20084@hotmail.com

滑台正面(欧洲半导体芯片加工设备用) (原文件名:滑台.jpg)

滑台反面 (原文件名:滑台反面.jpg)

滑台内部 (原文件名:滑台2.jpg)

滑台内部 (原文件名:滑台3.jpg)

网友:
滑台很漂亮,口水~~~~~~

楼主:
本来想用“台钻+ 十字滑台”自己做一个雕刻机的,看来不行了,把这个出手了,买一个成品的得了

网友:
多少钱出?

网友(2010-01-08):
回复 网友A:

是滚珠丝杆
大一点的滑台不知哪里有的买 我在杭州

网友:
同问,十字滑台多少钱出

网友:
不需要太高精度的情况下倒是可以考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