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飞离谱的Flash Magic不能下载!

楼主(2008-06-30):
最近老是发现这样子,尤其是新安装上去
开始以为是串口上接了不该接的东西!
于是把串上直接从电脑上面拔了还是这样,然后有时候又没理由的好了(台式机,自带的串口,串口绝对好的,200%保证)

公司里已经有好几台电脑是这样的,早上我的还能用的,中午我没事就试了下,把它删除然后再安装就不能下载了,
怀疑是不是软件里搞了什么鬼?

有知道还有没有谁遇到过!

楼主:
OK了!不知道算不算解决办法!

就是先安装一个低版本的,然后就可以安装高版本的,可以安装在不同目录

网友(2008-08-06):
请问,flash magic 在哪可以下载呀?????

网友:
周立功的网站好象有.

网友:
http://zlgmcu.com/download/downs.asp?ID=2734

楼主:
官网
http://www.esacademy.com/software/flashmagic/

网友:
Philips!!!! 果然"离谱"   !!!!

网友:
谢谢各位,找到了,但还没有用....

网友:
确实郁闷,我和LZ碰到了同样的问题,希望也能用同样的方法解决!

楼主(2009-03-02):
N年前的贴子..
今天见有人问起,还是贴下吧...

出现这个问题的原因在于...

网友:
楼上的好样,我以前用的也是utility,不过有不稳定的现象。
其实如果是比较低版本的LPC的话可以用H-JTAG的,里面已经带有H-Flasher了,自动下载也可以,方便极了。

网友(2009-07-19):
各位高手,我是初学者,flashmagic也是不能下载,目标板和程序以前都有人用过,没问题,是不是自制的串口通讯电缆没对?请问电脑端串口插头的连接图可否告知?

网友(2009-08-22):
我们现在也遇到类似的问题。
有些能够连接得上。然后会出现failed to read the device signature.
有些就连不上。unable to connect at the...
每块都会出现两种结果,只是每块的概率不一样。
有淌有好的解决方法。

网友(2010-09-12):
各位高手,我初次使用flash magic。可是刚买回来的芯片LPC933,只能写进去一次程序,之后就会出现连接不上的提示,相当与进不到ISP下载模式,是怎么回事啊?换了好就片芯片都是同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图片【楼主位】aozima

一直会出现这样的提示

网友(2014-09-15):
在使用中,三台电脑只有一台能能顺利下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