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以后用Proteus仿真LCD1602时,要注意啊,血的教训

楼主(2008-06-30):
用Proteus仿真LCD1602时,一定不要在程序中检测“忙”信号,否则会进入死循环,不显示,实际使用时再加上

网友:
哈哈,什么叫仿真?
就是像真的一样,但是毕竟不是真的:)

用过两次仿真后,就不用仿真了,直接搭电路,真刀真枪,行就行不行就不行。

楼主:
没办法,有BUG

楼主:
仿真好了,但我的TS1620-1还是没显示,不知道和1602相同吗

网友:
从不用仿真,不是信不过,只是最后的程序还是要在真实环境上运行的,何不一开始就真刀真枪的上呢。

常常听见有人说:我仿真是没问题的呀,然后就N个人争执不下....

网友:
没有硬件条件下才软件仿真,有条件为什么要仿真啊,而不是真实啊!!!

网友:
定量硬件实验!

网友:
有条件当然用真实的。但是,如果是学生呢?大家有钱,有条件,但是这个世界上有很多应届本科生都不怎么有钱,不怎么有条件啊!现在都要求动手能力,如果没钱买硬件,又不去用软件仿真,那还哪来动手能力!
我觉得,可以用仿真软件入门。想提高就不行了!

网友:
Proteus这玩意对于实际开发产品来说是害人的,对于学生来说学习用用还是可以的。

手边有硬件就绝不用Proteus!

网友:
我看不惯Proteus已经很久了,没有器件时玩玩还可以。

QQ:185932251
电子攻城师群:64485187
学习电子技术,共同提升水平,交流工作经验及工作机会!

楼主:
我想还有很多的BUG

楼主:
那个花了我2天的时间

楼主:
一直没找到毛病

网友:
Proteus还是不错,本人在工地,没实验条件,就用这个软件学点东西。
AD,按键部份模拟比较差,响应速度慢

网友:
我做过两次仿真,等真做在电路时,都不行.像上面说的一样,真枪真刀

网友(2010-08-11):
为什么我的通过了啊?我用的lm016和mega16

网友:
仿真适合对硬件依赖不高的场合,主要是对算法之类的有个把握,适合做算法密度较高的快速验证,如果是以硬件为主体的设备,那么一定要用硬件测试,没条件创造条件也要用硬件测试。

网友(2012-02-02):
回复 楼主:

我也是这个问题,调了一晚上,在硬件上可以有,就是在Proteus上通不过;
发现在模拟的时候,它一直在测试BUSY;
后来,在测试BUSY时,先把DatePort设为低电平就可以了。

网友(2012-05-08):
感谢啊 我的问题也解决了!

网友:
使用工具,但是不能依赖工具。

使用工具也是有技巧的,不然抓着刀刃瞎舞,无非自伤。

网友:
仿真只是参考而已,当不得真!

网友:
仿真忙检测是没问题的,一个要注意忙检测的写法,一个是双击1602,会看到有一个频率,把那个频率调大一些就可以了,兆级

网友:
用仿真失败,该!

网友:
痛恨proteus的都是卖开发板的,有了proteus他们生意差了很多,

网友:
用Proteus仿真LCD1602时,一定不要在程序中检测“忙”信号,否则会进入死循环,不显示,实际使用时再加上

you are so wrong that's not funny.

网友:
上一个通过的
static void LCD_Dat( const unsigned dat )
{
    u8 i;
    u8 cnt=255;
    do{
        LCD_DATA( 0xff );
        RS_LOW();
        RW_HIGH();
        EN_HIGH();
        _nop_();
        i = LCD_STATUS();
        EN_LOW();
        cnt--;
    }while( i && cnt );

    if ( cnt )
    {
        RS_HIGH();
        RW_LOW();
        LCD_DATA( dat );
        _nop_();
        EN_HIGH();
        _nop_();
        EN_LOW();
    }
}

static void LCD_Cmd( const unsigned cmd )
{
    u8 i;
    u8 cnt=255;
    do{
        LCD_DATA( 0xff );
        RS_LOW();
        RW_HIGH();
        EN_HIGH();
        _nop_();
        i = LCD_STATUS();
        EN_LOW();
        cnt--;
    }while( i && cnt );

    if ( cnt )
    {
        RS_LOW();
        RW_LOW();
        LCD_DATA( cmd );
        _nop_();
        EN_HIGH();
        _nop_();
        EN_LOW();
    }
}

网友A:
我之前也是这个问题,后来发现不是仿真的问题,是仿真软件把信号传输延时都干出来了。

检测忙标志位是,大体上是先读允许,再加载数据端口的电平状态,然而问题就出在这里:
读允许后,p仿出了信号延时,要过一阵子才能在BIT7给出空闲信号。

最后解决办法是,读允许后,等一段时间再检测BIT7。此法仿真实物均通过。

后来想想的确是这样的,哪能刚以读允许,1602就传来信号啊;实物通过那是RP好,真正重要的其实是软件不稳定

网友(2012-07-21):
我这个已经很多天了

网友:
#include<reg51.h>
#include"delay.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sbit RS  = P2^0;
sbit RW  = P2^1;
sbit E   = P2^2;

uchar CheckBusy(void)
{
        uchar BF;
        RS = 0;
        RW = 1;
        E  = 1;
        BF = P0;
        E  = 0;
        RW = 0;
        return BF;
}

void Command(uchar com)
{
        uchar BF;
        do
        {
                BF = CheckBusy();
                BF &= 0x80;
        }while(BF == 1);
        RS = 0;
        RW = 0;
        E  = 1;
        P0 = com;
        E  = 0;
        delay(1);
}

void Data(uchar dat)
{
        uchar BF;
        do
        {
                BF = CheckBusy();
                BF &= 0x80;
        }while(BF == 1);
        RS = 1;
        RW = 0;
        E  = 1;
        P0 = dat;
        E  =0;
        RS =0;
}

void LCD1602_Init(void)
{
        Command(0x3c);
        Command(0x0c);
        Command(0x01);
        Command(0x04);
        Command(0x80);
}

void Write_LCD1602(uchar Address, uchar *WData)
{
        uchar temp = 0;
        while(WData[temp] != '\0')
        {
                Command(Address);
                Data(WData[temp]);
                temp++;
                Address += 0x01;
        }
}

Proteus仿真绝无问题

网友:
仿真有时和实际有区别

网友(2013-04-30):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也是这个问题,后来发现不是仿真的问题,是仿真软件把信号传输延时都干出来了。

检测忙标志位是,大 ...

任何软件都可能存在BUG。但是大多数人总是把自己的BUG也算在软件的身上。
Proteus中的1602检忙的问题,很多年前我也过不去这道坎。无奈,只好采用延时的办法。
一年之后,事实证明,BUG在自己一方。

网友:
忙信号检测要有检测超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