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坛里有用HP 520 笔记本的不?

楼主(2008-06-30):
在HP520上插PCMCIA转串,并口一体卡有出现驱动不起来,代号10的问题吗?

网友(2008-08-18):
我用呢,用的我生不如死!

楼主:
呵呵!
“生不如死”?

网友:
【3楼】 armok 阿莫
哈哈,就是“盗版”了你的词。
不过用这款电脑的的感觉就是这样了,经常出问题,有一次系统崩溃,操作系统居然装了一天,崩溃了。
最大的毛病就是发热的厉害,在空调房里掌托位置的温度还难以忍受,更不用说没有空调的时候了。
现在我手放在掌托位置一会手心就出汗,还不是“生不如死”?
另外无线网卡的质量不怎样,别人的 dell D630 在办公室里就可以连接到免费的网络用,我的能检测到可就是连不上。
屏幕有些时候出现重影现象,看起来很模糊。
看一下配置!

我现在是在受不了了,所以看见阿莫在吆喝着卖他的T42P就赶紧买下来了,o(∩_∩)o...
很期待周六拿到T42P~

网友:
这个档次的本本都这样的,热得可以煎蛋:)

网友:
【6楼】 98dian
我可不能让它再把我当蛋煎了,赶紧换!

网友:
天哪,好恐怖啊。我用的也是520啊。但至今没有出现过什么问题。发热一点都没有问题啊。比起我同事的X31好得多了。
就上次想装个Vista,激活不了,又装回Xp了。跑游戏比我的台式机好得多了。
不过那两个USB口太少了点,还是装在左边的。还好我不怎么用鼠标。

网友:
【9楼】 armok 阿莫
这还得谢谢您啊,托了您的福了,我都盯着IBM很久了,终于找到一款合适的了,哈哈!

网友:
X300和X301可能更加适合你

网友:
HP520是HP商用机里面最低端的机器,肯定用起来不爽,还是买中高端的机器,同样的配置,HP比THINKPAD便宜一些。

网友:
我在用520,感觉还可以,已经用了一年半了。
没有你们形容的那么可怕,唯一的毛病就是很多游戏都玩不了。
USB口太少,且在左边。
下四国_军棋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