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CodeVisionAVR V2.03.3编译出错

楼主(2008-06-30):
马老师:
我用CodeVisionAVR V2.03.3编译出错
#include <MEGA32.H>
#include <delay.h>
#define LED1  PORTA.0      //定义不用加";"号
void drivers_int(void)     //根据外围初始化MCU
{
PORTA=0X00;             //
DDRA=0XFF;              // 设置为输出,低电平
PORTB=0XFF;             //
DDRB=0X00;              // 设置为输入.内部上拉有效
PORTC=0XFF;             //设置为高电平输出
DDRC=0X00;
}

void main(void)
{
  drivers_int( );
  while(1)
{
   LED1=1;              //点亮LED1
}
}
AVRASM: AVR macro assembler 2.1.12 (build 87 Feb 28 2007 07:31:13)
Copyright (C) 1995-2006 ATMEL Corporation

D:\proteus\mega32\List\mega32.asm(1096): error: Undefined symbol: _main
D:\proteus\mega32\List\mega32.asm(1156): No EEPROM data, deleting D:\proteus\mega32\Exe\mega32.eep

Assembly failed, 1 errors.

是什么回事呢?

网友:
你用的正版还是D版?这个D版的破解还没有出来吧。

楼主:
是D版的

网友:
你使用的是老的注册文件吧。

网友:
编译器只是查了下语法错误,根本没生成完整的汇编文件,所以会出这样的错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