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用CodeVisionAVR C Compiler在MEGA32中,怎样实现流水灯?

楼主(2008-06-30):
马老师:我看了很多的流水灯例子,都是用到统一的IO组,而且当LED输出端口重新定义是得到程序里修改,我想先在开头先定义好端口,然后利用数组的方式
想点数码管的方式实现,可是本人才刚刚接触单片机,苦思多夜也不得其解,望马老师您给我解一下。
用CodeVisionAVR C Compiler在MEGA32中,怎样实现流水灯?(从LED1到LED12循序点亮,IO输出高电平为点亮。)
#include <mega32.h>
#include <delay.h>
#define  led1   PORTA.0      // 定义PORTA.0口为LED1
#define  led2   PORTA.1      // 定义PORTA.1口为LED2
#define  led3   PORTA.2
#define  led4   PORTA.3
#define  led5   PORTA.4
#define  led6   PORTA.5
#define  led7   PORTA.6
#define  led8   PORTB.0
#define  led9   PORTB.2
#define  led10   PORTD.1
#define  led11   PORTD.2
#define  led12   PORTD.3
实现构想:
做一个数组
LED[ ]={
led1
led2
led3
led4
led5
led6
led7
led8
led9
led10
led11
led12
}
怎样定义数组呢?
后面怎么写来实现它?

网友:
建议你先在本拦顶部的帖子中下载我编写教程的前2篇11章,从基本的开始学习使用AVR。

楼主:
我原来的构思是这样(只是为了实现,所以使用了软件延时):
#include <mega32.h>
#include <delay.h>
void led_on(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PORTA|=(1<<i);
delay_ms(100);}
PORTB|=(1<<0);
delay_ms(100);
PORTB|=(1<<2);
delay_ms(100);
for(i=12;i>9;i--)
{PORTD|=(1<<(13-i));
delay_ms(100);}
}
void led_off(void)
{
unsigned char  i;
for(i=0;i<8;i++)
{PORTA&=~(1<<i);
delay_ms(100);}
PORTB&=~(1<<0);
delay_ms(100);
PORTB&=~(1<<2);
delay_ms(100);
for(i=12;i>9;i--)
{PORTD&=~(1<<(13-i));
delay_ms(100);}
}
void main()
{
   PORTA=0X00;
   DDRA=0XFF;      //设A口为输出,低电平
   PORTB=0X00;
   DDRB=0XFF;
   PORTD=0X00;
   DDRD=0XFF;

   while(1)
   {
     led_on();
     led_off();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