诺基亚3310是否能在3V电压工作

楼主(2008-07-01):
如题,诺基亚3310/5510是否能在3V电压下工作?因为要与MSP430F247配合使用,并且该款MCU是否能够使用该款液晶(外加驱动芯片的情况下)?

网友:
当然可以,这玩意本来就是3V的,5V系统要加电平转换

楼主:
谢谢了 MSP430F247不带LCD驱动 是否需要外加驱动芯片 如74AHC573

网友:
573什么时候成驱动芯片了?这块屏是SPI口的

楼主:
MSP430难道可以直接驱动SPI?

网友:
430难道不能模拟出SPI时序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