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PIC16F628可以用PIC16F628A替换吗?

楼主(2008-07-01):
要用PIC16F628做一个频率计,发现PIC16F628不好买,网上很多卖PIC16F628A的,不知道可不可以用PIC16F628A代换PIC16F628,另外PIC16F628还可以用其他的什么型号替换,如果可以替换的话,要不要改程序?请哪位老大出来教教小弟,谢谢!!

网友:
加A的一般是在工艺上有所改进,性能提高,成本降低,在内部资源上没有区别,具体去官方网站查数据手册

网友:
他要出什么A、B一般而言是原来的某个地方设计有BUG,在新的设计中改进了。这也是PIC恶心得一面!

楼主:
了解,谢谢以上2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