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我国的长波授时原理和信号格式以及用AVR如何进行解码?

楼主(2008-07-01):
请问我国的长波授时原理和信号格式以及用AVR如何进行解码?请各位大虾指点一下,有做过的是否能提供源码,万分感谢!

网友:
它那个接收是专利的芯片,一个软封装的小电路板。含有接收,解调,伪随机相位识别的一些算法等等,能分辨弱信号。

买这个芯片小板子,就有时间输出了,串行的,说明书上有。

想自己从头做一个也不是不行, 但是专用芯片价钱很低,自己做不合算。

楼主:
哦,谢谢,那个专用芯片在哪里能买到?

网友:
是啊,什么地方能买到?麻烦说一下,很感兴趣呢。

网友:
西安高华。

网友:
我看了一下,他们不卖芯片.这是什么理?

网友:
68.5KHz电波钟接收模块WH001-68.5 还算便宜,10块钱,看到有卖的,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2-98aef5f2725376616da771102e79d96b.jhtml

楼主:
上网看了,看介绍应该是接收解调模块,还需要配合解码芯片才可以的,掌柜的还没联系上,还无法确认

网友:
我相信暂时没得搞了,中科院不打算公开编码方式了.
被高华垄断了.
如果知道编码方法,就可以用接收模块+M8就行了.但是.........................

网友:
我RI,不就是个时间么,接收下来,自已解,几个字节而已

网友:
其实我也是和LS想的一样,先信号接收到了再说.然后自己去寻找规律.
但是,他们硬是要把这几个字节倒来倒去,算来算去,就不不想让我知道,那我们就很难解开了.
我不知道国外是怎么样做的.

网友:
我也感兴趣,还没有人搞定吗?

网友:
那发射台功率太大了,100KW啊.要不然自己做一个,然后公开编码方式.(搞一个放家里,电费付不起啊,呵呵...)
先花钱到高华买一个授时针,然后再把他通过长波转发出去.
气死人了.
可能短期不会有人搞定,毕竟在国内还是个新东西.

网友:
这个论坛里有放上来的编码协议,高华公司的,自己搜,呵呵

网友:
这些东西以前都是用在军用的东西上,民用的很少,除了广播和电视

网友(2014-04-20):
原来电波钟就是用的超长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