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大哥有DS2431的程序,参考一下

楼主(2008-07-01):
小弟想用DS2431当产品的ID号,哪位大哥做过,发给小弟参考一下,现在已经可以读ID号了,但是读写EEPROM还不行,已经开始怀疑自己的智商了,搞了两天,还没搞出来

网友:
我写过DS2433的程序,和DS2431一样.
下面是我的测试程序,可以通过串口看.

;^^^^^^^^^^^^^^^^^^^^^^^
;***************读写DS2433
;        Fosc=8M
;---------------------
.INCLUDE        "M32DEF.INC"

        .DEVICE        ATmega32
;----------------
;预定义
;----------------
;**常量定义
;.EQU        BAUDH        =0X0                ;BAUD RATE:2400bps
;.EQU        BAUDL        =0Xcf
.EQU        BAUDH        =0X0                ;BAUD RATE:9600bps
.EQU        BAUDL        =0X33

.EQU        DQ        =PA0                ;1线数据口
.EQU        OWDATA        =PORTA
.EQU        OWDIR        =DDRA
.EQU        OWPIN        =PINA
;-------------
;延时常量
.EQU        TMR60USL        =0XC3        ;
.EQU        TMR60USH        =0XFF
.EQU        TMR500USL        =0X0B
.EQU        TMR500USH        =0XFE
.EQU        TMR30MSL        =0XCF
.EQU        TMR30MSH        =0X8A

; ROM commands
.EQU        RDROM          =0X33            ;read serial number
.EQU        MATCHROM       =$55             ;match SN -- for multiple devices
.EQU        SKIPROM        =$CC             ;ignore SN -- use for one device

; RAM commands
.EQU        WRSP                  =$0F             ; write DS2433 scratch pad
.EQU        RDSP            =$AA             ; read DS2433 scratch pad
.EQU        COPYSP          =$55             ; copy DS2433 scratch pad to e2prom
.EQU        RDE2P           =$F0             ; read DS2433 E2Prom directly

;------------------------------
.DEF        STACKTEMP0        =R0
.DEF        STACKTEMP1        =R1
.DEF        COUNTER                =R2

.DEF        TEMP                =R16
.DEF        TVALUE                =R17
.DEF        RVALUE                =R18
.DEF        TXBYTE                =R19
.DEF        RXBYTE                =R20

;----------------------------

;===================================
        .DSEG
        .ORG        0X100
ADDR1:        .BYTE        1
ADDR2:        .BYTE        1
TA1:        .BYTE        1
TA2:        .BYTE        1
ES:        .BYTE        1

CRCLO:        .DB        1
CRCHI:        .DB        1
;-----------------------------
        .ORG        0X200
TXBUFFER:        .DB        0X20
RXBUFFER:        .DB        0X20
;===================================
        .CSEG
        .ORG        0X00
        RJMP        MAIN
        .ORG        0X12
;*************************************
        .ORG        0X100

MAIN:
        ldi         R16,LOW(RAMEND)                ;
        out        SPL,R16                        ;
        ldi         R16,HIGH(RAMEND)        ;
        out         SPH, R16                ;

        RCALL        InitSystem
        RCALL        InitUART

;         "**********************************", CR,
;         "* DS2433 - Demonstration program *", CR,
;        "**********************************", CR, CR

        LDI        TEMP,106
        LDI        ZL,LOW(Title<<1)
        LDI        ZH,HIGH(Title<<1)
        RCALL        TerminalShowConst

        LDI        TEMP,0X20
        RCALL        ReadEeprom
        RCALL        TerminalShowAddress
        LDI        XL,LOW(RXBUFFER)
        LDI        XH,HIGH(RXBUFFER)
        RCALL        TerminalShowData32

        CLR        TEMP
        STS        ADDR1,TEMP
        STS        ADDR2,TEMP

        LDI        TEMP,32
        MOV        COUNTER,TEMP
        LDI        TEMP,0X50
        RCALL        ReadDataToMemory

        RCALL        TerminalShowStartWR
        RCALL        TerminalShowAddress
        RCALL        WrScratchPad
        RCALL        TerminalShowWrCRC
        LDI        XL,LOW(TXBUFFER)
        LDI        XH,HIGH(TXBUFFER)
        RCALL        TerminalShowData32

        RCALL        TerminalShowStartRD
        RCALL        RdScratchPad
        RCALL        TerminalShowRdCRC
        RCALL        TerminalShowFlag

        LDI        XL,LOW(RXBUFFER)
        LDI        XH,HIGH(RXBUFFER)
        RCALL        TerminalShowData32
HALT:
        RJMP        HALT

;------------------------------------------
;*********** SUBROUTINE ******************
;
;-------------------------------------------
InitSystem:
        LDI        TEMP,0X02        ;0B 0000 0010
        OUT        DDRD,TEMP
        LDI        TEMP,0X03
        OUT        PORTD,TEMP

        LDI        TEMP,0X01        ;PA0为输入
        OUT        PORTA,TEMP
        CLR        TEMP
        OUT        DDRA,TEMP
        CLR        TEMP
        CLR        STACKTEMP0
        CLR        STACKTEMP1
        CLR        TVALUE
        CLR        RVALUE
        CLR        TXBYTE
        CLR        RXBYTE
        RET
;=========================================
InitUART:
        LDI        TEMP,BAUDH
        OUT        UBRRH,TEMP
        LDI        TEMP,BAUDL
        OUT        UBRRL,TEMP

        ldi        TEMP,0X0
        OUT        UCSRA,TEMP
        LDI        TEMP,(1<<RXEN)|(1<<TXEN);|(1<<u2x)
        OUT        UCSRB,TEMP

        LDI        TEMP,0X86
        OUT        UCSRC,TEMP
        RET
;==========================================
UARTTransmit:
        SBIS        UCSRA,UDRE
        RJMP        UARTTransmit

        OUT        UDR,TVALUE
;        CBI        UCSRA,UDRE
        RET
;*****************************************
UARTReceive:
        SBIS        UCSRA,RXC
        RJMP        UARTReceive

        IN        TEMP,UCSRA
        IN        RVALUE,UDR

        ANDI        TEMP,(1<<FE)|(1<<DOR)|(1<<PE)
        BRNE        UARTReceive
        RET
;=========================================
TerminalShowData:                        ;IN:TEMP,显示的字节数
        LD        R25,X+
        RCALL        HexConvertASSII
        MOV        TVALUE,R4
        RCALL        UARTTransmit
        MOV        TVALUE,R3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32
        RCALL        UARTTransmit
        DEC        TEMP
        BRNE        TerminalShowData
        RET
;---------------------------------
TerminalShowConst:
        LPM        TVALUE,Z+
        RCALL        UARTTransmit
;        LPM        TVALUE,Z
        DEC        TEMP
        BRNE        TerminalShowConst
        RET
;---------------------------------
TerminalShowAddress:
        LDI        TEMP,10
        LDI        ZL,LOW(Address<<1)
        LDI        ZH,HIGH(Address<<1)
        RCALL        TerminalShowConst

        LDI        TVALUE,48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48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48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48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72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58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3
        RCALL        UARTTransmit
        RET
;----------------------------------
TerminalShowWrCRC:
        LDI        TVALUE,87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14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05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16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01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32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67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82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67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58
        RCALL        UARTTransmit
        LDS        R25,CRCHI
        RCALL        HexConvertASSII
        MOV        TVALUE,R4
        RCALL        UARTTransmit
        MOV        TVALUE,R3
        RCALL        UARTTransmit
        LDS        R25,CRCLO
        RCALL        HexConvertASSII
        MOV        TVALUE,R4
        RCALL        UARTTransmit
        MOV        TVALUE,R3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72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3
        RCALL        UARTTransmit
        RET
;----------------------------------
TerminalShowRdCRC:
        LDI        TVALUE,82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01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97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00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32
        RCALL        UARTTransmit
;        LDI        TVALUE,32
;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67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82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67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58
        RCALL        UARTTransmit
        LDS        R25,CRCHI
        RCALL        HexConvertASSII
        MOV        TVALUE,R4
        RCALL        UARTTransmit
        MOV        TVALUE,R3
        RCALL        UARTTransmit
        LDS        R25,CRCLO
        RCALL        HexConvertASSII
        MOV        TVALUE,R4
        RCALL        UARTTransmit
        MOV        TVALUE,R3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72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3
        RCALL        UARTTransmit
        RET
;----------------------------------
TerminalShowStartWR:
        LDI        TVALUE,83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16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97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14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16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32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19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14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05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16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05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10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03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32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46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46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46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3
        RCALL        UARTTransmit
        RET
;----------------------------------
TerminalShowStartRD:
        LDI        TVALUE,83        ;S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16        ;t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97        ;a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14        ;r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16        ;t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32        ;space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14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01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97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00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05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10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03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32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46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46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46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3
        RCALL        UARTTransmit
        RET
;----------------------------------
TerminalShowData32:
        LDI        TEMP,0X4
        MOV        COUNTER,TEMP
LOOP1:
        LDI        TEMP,0X8
        RCALL        TerminalShowData
        LDI        TVALUE,13
        RCALL        UARTTransmit
        DEC        COUNTER
        BRNE        LOOP1
        LDI        TVALUE,13
        RCALL        UARTTransmit
        RET
;----------------------------------
TerminalShowFlag:
        LDI        TVALUE,84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65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49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44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84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65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50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44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69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83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58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32
        RCALL        UARTTransmit

        LDS        R25,TA1
        RCALL        HexConvertASSII
        MOV        TVALUE,R4
        RCALL        UARTTransmit
        MOV        TVALUE,R3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32
        RCALL        UARTTransmit

        LDS        R25,TA2
        RCALL        HexConvertASSII
        MOV        TVALUE,R4
        RCALL        UARTTransmit
        MOV        TVALUE,R3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32
        RCALL        UARTTransmit

        LDS        R25,ES
        RCALL        HexConvertASSII
        MOV        TVALUE,R4
        RCALL        UARTTransmit
        MOV        TVALUE,R3
        RCALL        UARTTransmit
        LDI        TVALUE,13
        RCALL        UARTTransmit
        RET
;----------------------------------
HexConvertASSII:
        CLR        R4
        CLR        R3
        MOV        R4,R25
        ANDI        R25,0X0F
        CPI        R25,0XA
        BRSH        GreaterNine
        MOV        R3,R25
        LDI        R25,48
;        ADD        R3,R25
        RJMP        HCANext
GreaterNine:
        SUBI        R25,0XA
        MOV        R3,R25
        LDI        R25,65
HCANext:
        ADD        R3,R25

        SWAP        R4
        MOV        R25,R4
        ANDI        r25,0X0F
        CPI        R25,0XA
        BRSH        GNAgain
        MOV        R4,R25
        LDI        R25,48
        RJMP        HCANextAgain
GNAgain:
        SUBI        R25,0XA
        MOV        R4,R25
        LDI        R25,65
HCANextAgain:
        ADD        R4,R25
        RET
;----------------------------------
ReadDataToMemory:
        LDI        XL,LOW(TXBUFFER)
        LDI        XH,HIGH(TXBUFFER)
RDTMLoop:
        ST        X+,TEMP
        INC        TEMP
        DEC        COUNTER
        BRNE        RDTMLoop
        RET
;********************************************
SetBusHi:
        MOV        STACKTEMP0,TEMP
        PUSH        STACKTEMP0

        IN        TEMP,OWDIR                ;1线端口置为输入
        ANDI        TEMP,0XFE
        OUT        OWDIR,TEMP

        POP        STACKTEMP0
        MOV        TEMP,STACKTEMP0
        RET
;-------------------
SetBusLo:                                ;1线端口置为输出,输出0
        MOV        STACKTEMP0,TEMP
        PUSH        STACKTEMP0

        IN        TEMP,OWDIR
        ORI        TEMP,0X01
        OUT        OWDIR,TEMP
        IN        TEMP,OWDATA
        ANDI        TEMP,0XFE
        OUT        OWDATA,TEMP

        POP        STACKTEMP0
        MOV        TEMP,STACKTEMP0
        RET
;-----------------------
DS2433InitState:                        ;复位,握手
        RCALL        SetBusHi
        RCALL        SetBusLo
        RCALL        DEL_500US
        RCALL        SetBusHi
        RCALL        DEL_500US
        RET
;-----------------------
RstPulse:                                ;总线复位
        RCALL        SetBusHi
        RCALL        SetBusLo
        RCALL        DEL_500US
        RCALL        SetBusHi
        RET
;------------------------
TxLo:                        ;输出0
        RCALL        SetBusLo
        RCALL        DEL_60US
        RCALL        SetBusHi
        RCALL        DEL_1US
        RET
;-------------------------
TxHi:                        ;输出1
        RCALL        SetBusLo
        RCALL        DEL_1US                        ;1us<tlow1<15us        ;PB2置为输出,输出0
        RCALL        SetBusHi
        RCALL        DEL_60US
        RCALL        DEL_1US                        ;recovery time min 1us
        RET
;-----------------------
SendByte:                        ;向总线传输1字节数据
        MOV        STACKTEMP0,TEMP
        PUSH        STACKTEMP0

        LDI        TEMP,0X8
        CLC
RollSend:
        ROR        TXBYTE
        BRCS        HiBitSend
        RCALL        TxLo
        RJMP        SLoop
HiBitSend:
        RCALL        TxHi
SLoop:
        DEC        TEMP
        BRNE        RollSend

        POP        STACKTEMP0
        MOV        TEMP,STACKTEMP0
        RET
;-------------------------
ReceiveByte:                        ;从总线上接收1字节数据
        MOV        STACKTEMP0,TEMP
        PUSH        STACKTEMP0

        LDI        TEMP,0X8
        CLR        RXBYTE
RLoop:
        RCALL        SetBusLo
        RCALL        DEL_1US
        RCALL        SetBusHi
        RCALL        DEL_15US                ; delay to sample reliable bit
RRepeat:
        SBIS        OWPIN,DQ
        RJMP        LoBitReceive
        SEC
        RJMP        ReceiveBit
LoBitReceive:
        SBIC        OWPIN,DQ
        RJMP        RRepeat
        CLC
ReceiveBit:
        ROR        RXBYTE
        RCALL        DEL_60US  ; tdrv + trelease
        DEC        TEMP
        BRNE        RLoop

        POP        STACKTEMP0
        MOV        TEMP,STACKTEMP0
        RET
;-------------------------------------------
WrScratchPad:                        ;传输32字节数据
        MOV        STACKTEMP0,TEMP
        PUSH        STACKTEMP0

        RCALL        DS2433InitState                ;复位,握手
        LDI        TXBYTE,SKIPROM                ; 0xCC
        RCALL        SendByte                 ; SkipROM        ;向总线传送0xcc

        LDI        TXBYTE,WRSP                ; write memory scratch pad, 0x0f
          RCALL        SendByte

        LDS        TXBYTE,ADDR1                ; starting address of memory scratch pad
        RCALL        SendByte

        LDS        TXBYTE,ADDR2
        RCALL        SendByte

        LDI        XL,LOW(TXBUFFER)
        LDI        XH,HIGH(TXBUFFER)
        LDI        TEMP,0X20        ;以下向总线传输32字节的数据
WrLoop:
        LD        TXBYTE,X+
        RCALL        SendByte
;        RCALL        RstPulse
        RCALL        DEL_500US        ; wait presence pulse
        DEC        TEMP
        BRNE        WrLoop

        RCALL        ReceiveByte
        STS        CRCLO,RXBYTE
        RCALL        ReceiveByte
        STS        CRCHI,RXBYTE

        POP        STACKTEMP0
        MOV        TEMP,STACKTEMP0
        RET
;========================================
RdScratchPad:                        ;读TA1,TA2,ES,DATA0~DATA31,CRCL,CRCH
        MOV        STACKTEMP0,TEMP
        PUSH        STACKTEMP0

        RCALL        DS2433InitState
        LDI        TXBYTE,SKIPROM
        RCALL        SendByte
        LDI        TXBYTE,RDSP
        RCALL        SendByte
;<<<<<<<<<<<<<<<<<<<<<<<<<<<<<<<
;        RCALL        RstPulse
;<<<<<<<<<<<<<<<<<<<<<<<<<<<<<<<
        RCALL        ReceiveByte
        STS        TA1,RXBYTE
        RCALL        ReceiveByte
        STS        TA2,RXBYTE
        RCALL        ReceiveByte
        STS        ES,RXBYTE

        LDI        XL,LOW(RXBUFFER)
        LDI        XH,HIGH(RXBUFFER)
        LDI        TEMP,0X20
RdSLoop:                        ;读数据,32字节
        RCALL        ReceiveByte
        ST        X+,RXBYTE
        DEC        TEMP
        BRNE        RdSLoop

        RCALL        ReceiveByte
        STS        CRCLO,RXBYTE
        RCALL        ReceiveByte
        STS        CRCHI,RXBYTE
        RCALL        RstPulse

        POP        STACKTEMP0
        MOV        TEMP,STACKTEMP0
        RET
;========================================
ReadEeprom:                ;IN:读字节数,TEMP
        MOV        STACKTEMP0,TEMP
        PUSH        STACKTEMP0

        RCALL        DS2433InitState
        LDI        TXBYTE,SKIPROM
        RCALL        SendByte
        LDI        TXBYTE,RDE2P
        RCALL        SendByte

        LDS        TXBYTE,ADDR1
        RCALL        SendByte
        LDS        TXBYTE,ADDR2
        RCALL        SendByte

        LDI        XL,LOW(RXBUFFER)
        LDI        XH,HIGH(RXBUFFER)
;        LDI        TEMP,0X8
RdELoop:
        RCALL        ReceiveByte
        ST        X+,RXBYTE
        DEC        TEMP
        BRNE        RdELoop
        RCALL        RstPulse

        POP        STACKTEMP0
        MOV        TEMP,STACKTEMP0
        RET
;========================================
CopyEeprom:
        MOV        STACKTEMP0,TEMP
        PUSH        STACKTEMP0

        RCALL        DS2433InitState
        LDI        TXBYTE,SKIPROM
        RCALL        SendByte
        LDI        TXBYTE,COPYSP
        RCALL        SendByte

        LDS        TXBYTE,TA1
        RCALL        SendByte
        LDS        TXBYTE,TA2
        RCALL        SendByte
        LDS        TXBYTE,ES
        RCALL        SendByte
        RCALL        DEL_500US
CopyLoop:
        RCALL        ReceiveByte
        LDI        TEMP,0X55
        EOR        TEMP,RXBYTE
        BREQ        CopyOver
        LDI        TEMP,0XAA
        EOR        TEMP,RXBYTE
        BRNE        CopyLoop
CopyOver:
        RCALL        RstPulse

        POP        STACKTEMP0
        MOV        TEMP,STACKTEMP0
        RET
;=======================================
DEL_1US: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NOP
        RET
;-------------------------
DEL_15US:
        RCALL        DEL_1US
        RCALL        DEL_1US
        RCALL        DEL_1US
        RCALL        DEL_1US
        RCALL        DEL_1US
        RCALL        DEL_1US
        RCALL        DEL_1US

        RCALL        DEL_1US
        RCALL        DEL_1US
        RCALL        DEL_1US
        RCALL        DEL_1US
        RCALL        DEL_1US
        RCALL        DEL_1US
        RCALL        DEL_1US
        RET
;---------------------------
DEL_60US:
        MOV        STACKTEMP0,TEMP
        PUSH        STACKTEMP0

        LDI        TEMP,TMR60USH
        OUT        TCNT1H,TEMP
        LDI        TEMP,TMR60USL
        OUT        TCNT1L,TEMP
        CLR        TEMP
        OUT        TCCR1A,TEMP
        LDI        TEMP,0X2                ;系统时钟/8
        OUT        TCCR1B,TEMP
D60LOOP:
        IN        TEMP,TIFR
        SBRS        TEMP,TOV1
        RJMP        D60LOOP
        CBR        TEMP,0X04
        OUT        TIFR,TEMP
        RCALL        STOP_TIMER

        POP        STACKTEMP0
        MOV        TEMP,STACKTEMP0
        RET
;---------------------------
DEL_500US:
        MOV        STACKTEMP0,TEMP
        PUSH        STACKTEMP0

        LDI        TEMP,TMR500USH
        OUT        TCNT1H,TEMP
        LDI        TEMP,TMR500USL
        OUT        TCNT1L,TEMP
        CLR        TEMP
        OUT        TCCR1A,TEMP
        LDI        TEMP,0X2                ;系统时钟/8
        OUT        TCCR1B,TEMP
D500LOOP:
        IN        TEMP,TIFR
        SBRS        TEMP,TOV1
        RJMP        D500LOOP
        CBR        TEMP,0X04
        OUT        TIFR,TEMP
        RCALL        STOP_TIMER

        POP        STACKTEMP0
        MOV        TEMP,STACKTEMP0
        RET
;---------------------------
DEL_30MS:
        MOV        STACKTEMP0,TEMP
        PUSH        STACKTEMP0

        LDI        TEMP,TMR30MSH
        OUT        TCNT1H,TEMP
        LDI        TEMP,TMR30MSL
        OUT        TCNT1L,TEMP
        CLR        TEMP
        OUT        TCCR1A,TEMP
        LDI        TEMP,0X2                ;系统时钟/8
        OUT        TCCR1B,TEMP
D30LOOP:
        IN        TEMP,TIFR
        SBRS        TEMP,TOV1
        RJMP        D30LOOP
        CBR        TEMP,0X04
        OUT        TIFR,TEMP
        RCALL        STOP_TIMER

        POP        STACKTEMP0
        MOV        TEMP,STACKTEMP0
        RET
;===================================
STOP_TIMER:
        CLR        TEMP
        OUT        TCCR1B,TEMP
        CLI
        RET
;====================================
        .CSEG
        .ORG        0X500
Title:
        .DB        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
        .DB        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
        .DB        42,42,13,42,32,32,32,32,32,32,32,32,32,32,32,32
        .DB        68,83,50,52,51,51,32,32,32,32,32,32,32,32,32,32
        .DB        32,32,32,32,42,13,42,42,42,42,42,42,42,42,42,42
        .DB        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42
        .DB        42,42,42,42,42,42,42,42,13,13
        .ORG        0X600
Address:
        .DB        65,68,68,82,69,83,83,45,45,62
        .EXIT

注释少点,不过子程序的名字或许能有些提示.
由于是测试的,可能比较乱.没改,助你参考吧.

楼主:
非常感谢weuser 闪!虽然汇编小弟不是很行,不过可以参考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