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你将文件“秘密”隐藏在图片中[转]

楼主(2008-07-01):
教你将文件“秘密”隐藏在图片中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不过有些朋友却喜欢将秘密,以文件的形式放到电脑里,来供自己欣赏。虽然这些“秘密”放在电脑上大多都是加了密的,但是有些只能防止菜鸟破解,根本达不到真正隐藏的目的。于是本人想了很 ...
      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秘密,不过有些朋友却喜欢将秘密,以文件的形式放到电脑里,来供自己欣赏。虽然这些“秘密”放在电脑上大多都是加了密的,但是有些只能防止菜鸟破解,根本达不到真正隐藏的目的。于是在下想了很久,终于研究出利用一张JPG的图片,就可隐藏文件秘密的方法。
  一、图片“外壳”替你遮挡一切
  记得以前大家想要隐藏哪个文件,只要右击其文件,选择“属性”选项,勾选上里面的“隐藏”复选框,就可很好的将其重要文件隐藏。可是现在随着人们电脑水平的逐步发展,有谁还不知道在“文件夹”选项里,勾选上“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单选框,来查找隐藏文件。

      因此我们需要使用其他方法来隐藏文件了,不如这里利用COPY命令来隐藏文件。可能这里大家会有疑问,COPY命令不是用来复制文件的命令吗,它怎么隐藏文件呢?具体操作请看下所示。
  首先我们需要找一张JPG格式的图片,然后找到并且右击你想要隐藏的秘密文件,选择“添加到压缩文件”选项,将其压缩成一个RAR的压缩文件。接着单击“开始”按钮,选择“运行”选项,在弹出的“运行”对话框内,输入“CMD命令”回车,就可打开“CMD命令提示”窗口。而后在“光标”闪烁处,输入命令将默认路径跳转到刚才秘密文件和被压缩秘密文件目录下。假如这里秘密文件名为gugong.JPG,被压缩秘密文件名为guanxi.RAR,我们在其光标闪烁处,输入“COPY /B gugong.JPG+guanxi.RAR 123.JPG”命令回车后,此时你会发现该目录下,会多出一个123.JPG文件,并且体积大小整好是秘密文件、被压秘密文件之和。其主要原因很简单,无非就是guanxi.RAR压缩包文件隐藏到了gugong.JPG内,并新生成了一个123.JPG文件。而你打开123.JPG文件,与打开gugong.JPG文件效果相同,如果你想要打开guanxi.RAR压缩包文件,则需要将123.JPG文件扩展名,更改成压缩包文件RAR格式,然后解压其文件才可以看到其内容。

二、图片里也可以藏木马
  知道了以上方法,黑鸟们可能会问了,能不能利用图片来藏马呢?答案当然是肯定的,这里你可以将木马文件添加到压缩文件内,然后再用上面所讲解的方法,将其生成图片。而你千万不要小看这种隐藏木马的方法,它可以突破卡巴、金山等著名杀毒软件的监视。
  由于图片藏木马的方法,和其之前隐藏秘密的方法大同小异,这里就不多讲解了,本文只想起到一个抛砖引玉的效果,希望大家通过此文能够发掘出更好的方法。

网友:
告诉大家一个更绝的方法,可以隐藏普通的文件夹,不用这么麻烦。

在需要隐藏的文件夹上点右键--属性--自定义--更改图标,然后在弹出的文件夹图标窗口里选一个空白的位置,确定--应用。看一下文件夹是不是不见了?然后再把文件名称改成一个半角字的“.”,别人想找到你的秘密就很难了,自已可以轻易的找到它:)

网友:
文件文件我都用 vim 带的加密功能。

有必要找时间专门研究下加密,通用的算法的,加密强度高的。

网友:
用PGP可加密文件夹、硬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