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让模拟信号传输1m不受干扰

楼主(2008-07-01):
如图,以下电路采集4路模拟信号,将这4路模拟信号通过1m长的屏蔽线传到另外一块电路板上进行AD转换并进行后续的处理。模拟采集板单独调试没有问题,但是一旦接上1m长的屏蔽线,波形就变差了,好多干扰,请大家帮忙出出主意到底是怎么回事?

网友:
先把不平衡式转成平衡式传输。

网友:
楼上的是正解,这是用在要求较高的地方,成本较高。
如果要求不太高的情况下,屏蔽线就能解决问题。敢问楼主的屏蔽线的接法和测试地的选择。

网友:
如果是单模信号 用同轴电缆好了,中间走 信号,周围走地线,还怕?
信号变差 好像与 阻抗匹配无关了?

楼主:
啊,我有四个模拟信号,用的是5芯的屏蔽线,屏蔽线单端接地的

楼主:
请教marker,平衡与不平衡是啥关系啊?!

网友:
屏蔽线要单端接地,地线两端如果有电压差或交流电压也会叠加到信号里的,简单的办法就是把地线尽量加粗,两端电源不公用

楼主:
但是,模拟采集板上的电源是由我系统这边供过去的,也就是公用了电源,我在AD转换这边又加了一级低通滤波,把干扰减小了点,但总觉不太靠谱,没有解决根本问题。

网友:
kdtcf 春风说的没错。楼主屏蔽线接法有问题。屏蔽用地应该使用内阻尽量低的地点,而且屏蔽用地线上不能过任何电流。单端接地是最好的做法。
平衡传输由于传的是差分信号,所以共模噪声不会有输出。但是你板子要是布得不好,同样会有噪声,而且更难去除。

网友:
传输电流

网友:
差分输出,低输出阻抗。

网友:
能把能先把模拟信号转成为数字信号再传递呢?

楼主:
我原来是在模拟采集板上用带AD的单片机把4路模拟信号采集转换后,通过串口传输的,一秒钟大概有30帧。后面新机型要求更快的速度,至少一秒钟要200帧,这个方案当然就不行了。于是我就想把模拟信号直接传到我的控制板上处理。

楼主:
蔽屏我现在是单独接在机壳上的,机壳有良好的接地。我发现把蔽屏层接到机壳上,干扰是会小些。我的电路框图如下

楼主:
请问yuhang,电流传输的话,我能供给模拟板的电压最大12V,电流传输能达到1%的精度吗?需要几根信号线?因为两路压力,两路位移我既要用来显示,又要根据它来控制电机。

楼主:
整个机器的方案是这样,我其实也是根据两款市场上现有的机器来定的。

网友:
那能不能用四路的串口传输呢?

网友:
工业上为了避免电压信号被干扰都是用4-20mA的电流来代替电压

而且电流变换成电压也很容易,一个250欧电阻就行

1%精度不是问题,只要电阻准就行

楼主:
请问yuhang,如果用四路电流传输,那要几根线?我现在是线太多了,所以没用电流传输。

网友:
最简单的就是一路模拟信号走一个电流,这样四路也就5根线,再加上电源,也没多少

楼主:
前面去广州出差了,明天搭个电流环的电路试试看它抗干扰性能和精度怎样,谢谢yuhang

网友(2021-05-29):
问下最终是怎么处理的?

网友:
单端接地和差分传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