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式LINUX系统问题:可以用超级终端发送文件到指定目录吗?

楼主(2008-07-01):
AT91RM9200,系统跑起来了,JFFS2文件系统。
看了下有的介绍说可以用超级终端的TCP/IP方式登陆,然后传文件到指定目录,但我试了下不行,只能用COM口连接
他们可以把应用程序下到指定目录,比如/tmp,然后执行
但我用超级终端串口连接的时候只能下到指定地址,不能到指定目录,下内核的时候以太网是可用的。
我现在是想把我的应用程序下到里面的指定一个目录,应该怎么做啊?

我看我公司是把应用程序下载到指定地址,然后系统自动加载
我试了下加载到那个地址,不行。

然后下到SDRAM,直接用go,输不出HELLO WORLD

不知道我有没有描述清楚,对嵌入式还不是很了解。GOOGLE里没找到,只有来这里问下。

网友:
我也是刚开始接触,提供的办法,就是用NFS 就是把开发板的系统文件放在主机上。“NFS server可以看作是一个FILE SERVER,它可以让你的PC通过网络将远端得NFS SERVER共享出来的档案MOUNT到自己的系统中,在CLIENT看来使用NFS的远端文件就象是在使用本地文件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