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轴电子部分正式动工 (更新:电机转起来了)

楼主(2008-07-02):
水平有限,学学我们的民族工业, 从抄开始。
照抄德国的飞控与电调板

搞了一个晚上,终于焊好了电调板, 用相机拍出来才发现焊接得如此难看

以前发得贴,4轴机械部分

网友:
仿的非常不错,而且电调板这种MOS封装散热比SO-8好,我用SO-8现在还要考虑加散热片

楼主:
包括元件的选择都是照抄mikrokopter的, 争取今晚把程序搞上去看看能否跑起来

网友:
电调 PCB能给1个吗?

楼主:
估不到进展得这么顺利

1. 没有遇到什么困难就把bootloader写上去了
2. 写入供测试用的hex(不用i2c,ppm,程序自动控制马达运转)发现运行不了,绿色LED闪烁, 马达没有反应。旋转马达绿色led跟着有节奏闪烁, 似乎反电动势检测没有问题, 可能触发以及换相的地方有问题。
3. 写入v0.41HEX,从mikrokopter-tool中看到错误代码:A. 查找结果是NA+触发脉冲有问题
4. 检查电路, 有3个电阻没有焊接, 这三个电阻是教程中说不用焊接的, 因为我选择了PDTC143ET作为促发三极管而不是BC817-16SMD
5. 仔细查看说明(痛苦啊,德文翻译英文,英文翻译中文),发现原来之前理解错,不是不用焊,而是用100欧电阻代替。
6. 马上焊上电阻
7. mikrokopter-tool上的错误代码没有了
8. 换上测试的hex,电机启动正常,并按照程序循环加速减速

我输入12V,空载, 程序控制电机加速减速,最小电流1.2A,最大4.6A,电机微热,大概40度左右,电机的三条电源相对热一点,大概50度,而且越靠mos管越热(由此推断热量是从mos管传过来的,mos管极热, 估计有八九十度了,手模不能停留(基本上一碰到就要缩手)

没有转速表测不了转速。

改天试一下长时间运转,还有就是装上螺旋桨测试一下

对了这个测试用的电机是2212,kv忘记了好像是1800还是2600 (旧飞机拆下来的,KV太高了,换个KV1000再试一下)

网友:
电调板可以多大电流啊!!

楼主:
根据德国人的设计, 散热不良的情况下可以持续55W, 大概5A, 最高可以上120W, 10A. 不明白为什么选择了30a的mos管

具体功率我要测试一下

Technical Data:

Dimensions 20 * 43mm
Equipped with six 30A MosFets
Endurance about 55W (in poor cooling)
Peak load about 120W (temporary)
Controller: Atmega8 from Atmel
Current measurement and mitigation on the DC side
two LEDs (e.g. Okay and Error)
Battery voltage measurement with low voltage detection
The software is written entirely in C and with source code available
various interfaces to setpoint input
A recipient may be required by the 5V supply (max 50mA)

The interfaces are possible:

Asynchronous serial interface (for debugging or control)
I2C (for fast set point) * PPM signal (as a standard input by the recipient)

网友:
LZ 做得不错啊. 顶

网友:
焊接技术太次

呵呵

其余的不懂

网友:
RickyZhou有没有多的PCB板子,我想买一块

楼主:
【10楼】 asoni

PCB打样做得不多,暂时不能提供给各位,而且还在调试阶段,硬件软件方面可能还会有所改动,所以还不能出来献丑。实在不好意思

楼主:
【9楼】 csformat

对,这是我第二块焊的贴片电路板(加上插脚的也少于10块,呵呵)

程序能跑起来已经很开心了

楼主:
最新情况

换了只2212 1000kv电机

输入12v的情况下,跑测试程序,空转电流从从0.3A到0.8A不等。 昨天的空转5A的是2600kv电老虎。
装上9050 3叶浆, 电流从0.8A到3.6A不等。 现在运行了大约半小时,mos管温度大约45度左右,完全不烫手(在螺旋桨下方)

一会上视频

楼主:
德国佬的电调好处是既可以用i2c,也可以ppm。 刚刚用遥控接收试了一下, 油门反应不错

可惜我的电源最大5A,没能测试极限电流。 当电流升到5A的时候电源自动降低到8V了。

视频正在审核中,稍后再上

楼主: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M2OTgwODA=/v.swf

http://player.youku.com/player.php/sid/XMzM3MDAxMDg=/v.swf

网友:
pcb文件能发给我一份?我的邮箱是asonidiy@hotmail.com

楼主:
【16楼】 asoni

你的要求还挺特别,要PCB文件而不是PCB. PCB文件可是用时间和精力堆积出来的阿.

另外请各位向我要板的朋友提醒一点, 手头上的板不多,暂时不能够赠送. 当然,在本论坛对4轴研究有贡献的朋友我可以无偿赠送, 甚至包括元件也可以送. 大家互相交流一起提高,活跃一下这里的学术气氛.

当然,这里对4轴有研究的前辈或许看不起我这个抄来的电路板,呵呵

网友:
【17楼】 RickyZhou
积分:76
派别:
来自:
【16楼】 asoni

你的要求还挺特别,要PCB文件而不是PCB. PCB文件可是用时间和精力堆积出来的阿.

====================

哈哈,不是开源的么,要是没有人开源,到哪里去抄德国人的东西。

Just talk, haha

网友:
一直以为照开源的板子做没什么不妥,我的电调也是照德国人的做的
虽然没跟外国佬碰过面,但也跟人家学了不少东西
只要自己动手做了那就有意义,比光说不练的强多了

网友:
feng_matrix,我搞错了,以为楼主是专家小组成员,也从来没有说照开源的做板子不妥

我的主要意思是,现在的这个项目叫做:四轴飞行开源项目(见: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968952&bbs_page_no=1&bbs_id=1025 的标题
(原文件名:4.JPG) ),如果专家小组不保持开源,干脆几个专家关门打狗好了,也不用跑到坛子里面来讨论,自己想怎么干就怎么干。

只想利用别人的开源资源,自己的一点成果都不愿意共享,如:RickyZhou,作为个人来说,没有什么不妥,毕竟他没有开源义务。但对承担了这个项目主要的开发任务的专家组成员来说,开源是一种承诺,你说呢。

希望你们能做的更好,光说不练,嘿嘿,受教!

网友:
真的不错,看见曙光了。
我听说,东北某个地方有加工四轴碳素复合材料机壳的,但具体联系方式不知道,外形类似于MD4-200。可否发动群众找一找?

网友:
to :【20楼】 thomasdu

呵呵,我说的【光说不练】不是讲你,是说网上有人见别人做的板子就要
拿回去后也没啥反映,回头打电话一问说都忘了,敢情从来就没打算搞,晕
原来在5iMX上遇到很多,OURAVR上搞开发的较多,动手能力还是都很强的

楼主:
的确, 我不是专家组的成员,也没有开源的义务。其实如果你需要德国人的资料可以去www.mikrokopter.com上找。

板是可以提供给大家的, 但是要等我调试完全成功后才给大家,否则给你也没有意义。

我认为交流是建立在平等的基础上的, 如果我看得出你有心研究4轴,有心跟大家分享,我也非常乐意分享。只是不希望有人光说不作做,或者只听人说却不愿意分享。

声明:上述没有针对某个人, 只是我自己的原则。

网友:
装上9050 3叶浆, 电流从0.8A到3.6A不等。 现在运行了大约半小时,mos管温度大约45度左右,完全不烫手(在螺旋桨下方)

拉力测试了吗?没测试拉力没有意义呀

楼主:
【24楼】 luzhengmao

拉力测试没有做,没时间diy测试工具。 不过做4轴没有问题

网友:
加油 先抄后改进

网友:
这不是有没有问题啦,测试了拉力是为了选择更好的组合。

浆和电机都需要匹配

我先做机架,用450尾管+尾管座 成本是高1点,但一致性比较好

浆买了6 8 9的三叶 电机也搞了一些型号 准备测试1下,如何组合才是效率最好的。

网友:
to : 【27楼】 luzhengmao

我也用电直尾管的,电直尾管座12块一个,需要很多个,呵呵

楼主:
才12? 我见淘宝上要50

网友:
呵呵,我就是淘宝上买的,24一对
我的四轴上用了十几个呢

网友:
我买的是 Wing450 的也比较贵

网友:
有便宜的为啥不用?浙江慈溪有个产电直的厂,电直名字好像叫“凤凰”,尾管座是CNC加工的,精度很高质量很好

合金尾管就更便宜了,8块一根,重量轻强度高,各种颜色都有,不是油漆都是铝合金表面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