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使用cvavr中的lcd函数,如何让光标可见

楼主(2008-07-02):
马老师你好:使用cvavr中的lcd函数,光标是不可见的,如何让光标是可见的呢,谢谢!

网友:
在CVAVR的使用帮助中有呀,不要动不动就问,应该先看帮助,这是必须要学习和掌握的!
另外,要全面使用LCD,还要看LCD控制模块的命令,在我编写教程书所配的光盘中有LCD控制器详细的资料。

void _lcd_write_data(unsigned char data)

writes the byte data to the LCD instruction register.

This function may be used for modifying the LCD configuration.

Example:

/* enables the displaying of the cursor */
_lcd_ready();
_lcd_write_data(0xe);

楼主:
马老师这么晚你还在线上,非常感谢。

楼主:
原先没在意看帮助文件,看来真的要仔细看一看了,^_^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