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自己建立了个工程(IAR),编译提示找不到库中的*.H文件,请帮助看看

楼主(2008-07-02):
工程如下:

自己觉得可能是c/c++ compiler下Proprocess处设置的原因,目前是参考万利的设置:
$PROJ_DIR$\..\
$PROJ_DIR$\..\..\Library\inc

不成功,烦请高手指点下。

网友:
增加一个:
$PROJ_DIR$\..\..\user

楼主:
楼上的,我加了还是不行啊。
折腾一天了~~~~~~~~~

网友:
亲自下载了试试,你的工程目录只有一级。所以:

$PROJ_DIR$\
$PROJ_DIR$\..\Library\inc

即可,编译通过了。

而万利的工程文件在当前工程的project\EWARMv4\  2级目录下。

楼主:
谢谢三楼的朋友。确实是你那样设置就可以了。

再次感谢~~~~~~~

网友(2008-08-11):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bluelucky 于:2008-08-11,13:41:21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2]ARM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11]Cortex-M3技术讨论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