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个I/O口可以实现五个按键吗?请大家帮忙!

楼主(2008-07-02):
PIC16F716(13个I/O)由于资源有限,步进电机用了四个I/O,1602液晶用了七个I/0,现只剩两个I/O可以用了,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五个按键?

网友:
用74LS165扩展8个以上都可以

网友:
1602液晶的IO可以复用

楼主:
谢谢各位支持,又学了几招!

网友:
笨啊,用ad撒

网友:
在我的项目中,有TLC2543,刚好有2个AD模拟输入没有使用,我就利用起来作为AD键盘.结果很好用,4个按键都不占用任何一个单片机IO口

网友(2008-12-27):
                     加个164,或者复用CLK DATA。

网友A:
三菱键盘

加两个二极管就可以扩展成6个按键了

本贴被 cowboy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7,14:20:30.

网友:
楼上好想法..

网友:
如果是AD口,一个IO就可以做5个键盘了

网友:
三菱键盘

艺术

网友:
AVR的话

两个IO至少9个键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600359&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2feo4&bbs_id=9999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563031&bbs_page_no=1&search_mode=3&search_text=h2feo4&bbs_id=9999

网友:
呵呵,那个三菱的键盘真是不错啊

网友:
楼上强。我的第一反应也是ADC

不过楼上那个菱形键盘怎么用?

本贴被 zhoujie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8-12-29,15:31:34.

网友:
三菱键盘?

网友:
三菱键盘,不错。不过实际画电路图还是不要这样画,读图麻烦。思路和传统的加二极管的方式一样。

呵呵,给图的同时,给下软件思路比较好。这样大家可以参考思路自己写程序。

网友:
AD有不太可靠,我家的创维彩电的菜单按键就是AD的,现在已经一塌糊涂了,调音量能调出菜单,视频转换能关机,一点不灵光.

网友:
顶一下8楼。

另外,1602如果不需要读取的话,还可以把那个R/W口省下来的。

网友:
三菱键盘怎么用啊?

网友:
三菱键盘扫描方法:

其实【13楼】 h2feo4 无机酸  的两个贴子中已经对各种键盘的扫描方式作了很详尽,很深入的介绍,这里再简单地重复一下。

以51单片机准双向口的IO为例,采用定时中断对两口线分三次扫描,扫描结果记录于静态变量Key_state中。对照下图,对于按下K1~K6,Key_state可以分别得到不同的值:0x06,0x09,0x00,0x0e,0x0d,0x0c

主程序中只要根据Key_state的值,并加以消抖,即可进行判断并执行相应的动作。

void Key_scan() interrupt 1         //定时器T0中断函数

{

    TH0 = 0xd9;                     //重装定时器,10ms@12MHz OSC

    TL0 = 0xf0;

    Key_state = 0;                  //初始化按键状态变量

    if (GPIO1) Key_state |= 0x08;   //检测两口线状态,并记录

    if (GPIO2) Key_state |= 0x04;

    GPIO1 = 0;                      //将口线1置0

    _nop();

    _nop();                         //等待口线2状态稳定

    if (GPIO2) Key_state |= 0x02;   //记录口线2状态

    GPIO1 = 1;                      //恢复口线1为1

    GPIO2 = 0;                      //将口线2置0

    _nop();

    _nop();                         //等待口线1状态稳定

    if (GPIO1) Key_state |= 0x01;   //记录口线1状态

    GPIO2 = 1;                      //恢复口线1为1

}

网友:
作个记号

网友(2009-06-16):
呵呵,在补充下。
LCD的 DB数据脚也可以接按键,按键的另一端接到一起通过一个电阻接到另外的IO(假设为P1.0)上就可以了。

扫描的时候把P1.0先设为低电平,然后烧苗 DB 数据脚的电平状态,DB口上的哪个引脚为0就是哪个引脚按下。扫描完后要把P1.0置高。

网友(2009-10-12):
做个记号先

网友B:
这个三菱键盘好像有个BUG吧

我是按照下面的表分析的,得出的值为响应的键值,几个按键同时按下的情况相当于将键值进行与运算,
      P1P2都输出高   P1=1 P2=0   P1=0 P2=1
       P1      P2      P1      P2
key1   0       1       0       1
key2   1       0       1       0
key3   0       0       0       0
key4   1       1       1       0
key5   1       1       0       1
key6   1       1       0       0
其中
key5&key4 即   1110&1101=1100=key6    也就是说用户如果在按KEY5时不小心同时按下了KEY4 这是就会出被误认为是KEY6按下,这种误判十分严重。  key1与key2同时按下会产生同样的错误。
其他几种按键同时按下时虽然 系统会产生误判,但误判的结果仍是所按下的键的中间一个,所以这种误判还是勉强可以允许的。

key1+key5=key1
key4+key2=key1
key4+key5=key6
key4+key6=key6
key5+key6=key6

网友:
将GND换成一个IO口 可以保证 每个按键均为独立按键

网友:
【34楼】 hexixiaomao 何夕小猫
这个三菱键盘是不支持组合键的,所以多键同按是会产生误判,只能在按键功能分配上避免冲突。当然“按KEY5时不小心同时按下了KEY4”,这个“不小心”也有可能是“按KEY5时不小心按错了KEY4”,即使是独立按键,同样会效果严重。

网友:
高!我也做个记号

网友:
还是用ad吧

网友(2010-10-05):
眼界大开

网友:
AD或或者电压比较器都可以!

网友:
超强的三菱键盘,这个要MARK

网友(2010-11-21):
学习下 那个三菱按键了

网友:
撑下三菱键盘,好靓,呵呵

网友(2010-12-23):
回复 网友A:
三菱键盘
加两个二极管就可以扩展成6个按键了

不需要画得如此艺术感。Microchip有一个应用文档中提到可以用N个IO口接N*(N+1)个LED灯,当然,LED灯换成开关按钮也可以。

网友(2011-03-18):
三菱按键得记下

网友:
三菱键盘记下

网友:
two lines + HC164s allow you to read as many as buttons as you wish.

网友:
ps:
millwood0 一直用英文回复,何故?

网友:
我也觉得用AD比较好

网友(2011-05-24):
Microchip有一个应用文档中提到可以用N个IO口接N*(N+1)个LED灯

请问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
含金量高的一定要mark

网友(2011-07-07):
正在做这个按键呢,需要啊

网友:
真是好创意,好思路

网友:
有点意思啊

网友:
太有创意啦,艺术啊

网友:
mark, 三菱二极管

网友(2011-10-13):
三菱键盘 mark

网友:
三菱键盘 不错

网友:
三菱键盘 真不错

网友:
外界译码器

网友:
三菱键盘很给力

网友:
三菱键盘,牛。。。

网友:
标记一下,三菱键盘真是牛,

网友:
标记 三菱键盘

网友:
这个不错 留着以后用的着

网友:
用AD的可以同时按吗?
用几个RC网络不是也一样?

网友:
三菱键盘,先作个标记。

网友:
三菱。。艺术。

网友(2011-11-20):
用AD的方式,可以很多个

网友:
三菱形的思路比较新颖,而且比用AD的软件也简单的多,很好的思路

网友:
挺新鲜的三菱键盘。。。学习了

网友:
回复 网友C:

大才

网友:
回复 楼主:

三菱键盘,不错。。。

网友:
三菱的好想法,但是ADC的是怎么实现呢?请问下哈

网友(2012-02-01):
三菱键盘扫描方法:
其实【13楼】 h2feo4 无机酸  的两个贴子中已经对各种键盘的扫描方式作了很详尽,很深入的介绍,这里再简单地重复一下。
以51单片机准双向口的IO为例,采用定时中断对两口线分三次扫描,扫描结果记录于静态变量Key_state中。对照下图,对于按下K1~K6,Key_state可以分别得到不同的值:0x06,0x09,0x00,0x0e,0x0d,0x0c
主程序中只要根据Key_state的值,并加以消抖,即可进行判断并执行相应的动作。

void Key_scan() interrupt 1         //定时器T0中断函数
{
    TH0 = 0xd9;                     //重装定时器,10ms@12MHz OSC
    TL0 = 0xf0;
    Key_state = 0;                  //初始化按键状态变量
    if (GPIO1) Key_state |= 0x08;   //检测两口线状态,并记录
    if (GPIO2) Key_state |= 0x04;
    前面判断的是GPIO口都设置为输入的情况下,下面一个语句应该是把GPIO口设置为输出后在进行清零吧????
    GPIO1 = 0;                      //将口线1置0
    _nop();
    _nop();                         //等待口线2状态稳定
    if (GPIO2) Key_state |= 0x02;   //记录口线2状态
    GPIO1 = 1;                      //恢复口线1为1
    GPIO2 = 0;                      //将口线2置0
    _nop();
    _nop();                         //等待口线1状态稳定
    if (GPIO1) Key_state |= 0x01;   //记录口线1状态
    GPIO2 = 1;                      //恢复口线1为1
}

网友(2012-05-07):
还是没明白,先标记吧

网友:
作个记号,学习

网友:
AD按键在潮湿的环境下故障率很高。喜欢用二极扩展的。

网友:
精彩  三菱键盘!

网友:
AD和三凌都是好办法,不过这个三凌有更具体些的资料吗?还是有些不明白.
哪位朋友提供一下好吗.

网友:
不过AD法,如果采用并联加串联的方式,这样应该可以用复合按键了,因为复合按下去的又是另外的电压值了.

网友:
一个按键都能玩成这样,牛呀

网友:
用个74LS148扩展一下,然后跟LCD共用几个引脚就可以了
其实LCD用6个引脚就可以了,RW直接接地

网友(2012-07-03):
引用 网友B:
这个三菱键盘好像有个BUG吧

3个IO口就可以实现九个按键了!

网友:
MARK!作个记号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菱键盘

加两个二极管就可以扩展成6个按键了

好想法,有创意!

网友:
1602液晶可以用4线啊,坛子里有很多例子

网友:
太牛皮了,三菱按键,塔式按键的升级版

网友:
我怎么不能加好友啊

网友(2012-08-03):
溜达溜达看看

网友:
好牛掰的方法

网友:
三菱键盘,真好!

网友:
牛X的一个贴,MARK

网友:
三菱键盘太高了,我也做个记号,没准以后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