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能强大的红外分析软件。不知道该不该再次开源。

楼主(2008-07-02):
前面的最初版本已经开源了。经过偶最近的修改软件功能已经接近实用化了。

最新的功能支持:中键平移。滚轮缩放。记录保存与重新加载,记录删除与重新排序。6通道。支持鼠标拖放。支持多个硬件设备。内置通用解码插件。支持全屏显示。
先上图和执行文件。请大家拍砖。压缩包里还有一美的空调的红外记录文件。

网友:
完全看个人喜好

愿意就开,有人会欢迎你

不愿意拉倒,没有人有理由指责你哈

网友:
首先我感谢楼主,现有公开的软件已经不错了,当然我支持开源,但是也不要违背楼主的个人意愿,开源本来就是资源的事情,开源我支持鼓励,不开源我也不反对.

网友:
刚刚测试,环境是WIN2003 SP2,不知道为什么执行软件出错

网友:
呵呵,欢迎开源,不过哪些以此赚钱的朋友可能会咬牙切齿了

楼主:
3楼是C#编的。执行需要.net2.0 运行环境

网友:
装了FW2.0还是出错

楼主:
6楼,请贴错误图片上来。谢谢

网友:
没有连接硬件的情况下,运行IRAnalyser.exe没有任何反映!!

楼主:
8楼:终于找到问题了。LibUsbDotNet是基于libusb32的,如果你没有安装libusb32的想关硬件的话请复制libusb32的libusb0.dll到软件的目录就可以解决问题了。多谢你的反馈。

网友:
做得很漂亮呀.

原理其实也简单,既然以前版本已经开源了,建议这次就别再开了.

需要的,急需的,估计早就做了或用上了.
需要的但还没有的,估计就是不爱动脑子的,等现成东西的人了....

顺便提个建议:已经做到这份上了,其实再前进一步,搞个逻辑分析仪还是实用些.

网友:
"如果你没有安装libusb32的想关硬件的话请复制libusb32的libusb0.dll到软件的目录就可以解决问题了"
---- 我没装,能否把libusb32的libusb0.dll 贴上来, 。。。

楼主:
11楼,这里有http://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250086&bbs_page_no=3&bbs_id=1000

网友:
疑问:2个LED的作用?看起来似乎不能点亮啊

楼主:
13楼:红LED的作用是指示。接收准备好,绿灯,为了指示数据发送。当然你可以省掉它们。

最新版。修正了第一次接收数据会少数据的BUG。

网友:
2个稳压管能否用其他办法替代, 手头没有啊, 谢谢了.

网友:
没有稳压管那就在M8电源和+5V之间串2个二极管!!

网友:
14楼同志,下载打不开

网友:
【16楼】 tsb0574 阿波: “没有稳压管那就在M8电源和+5V之间串2个二极管!! ”

不好意思,怎么个串法? 串2个? +5V,指的是usb的电源?

网友:
好东西。不知最初开源的版本在哪儿?

网友:
报错:

是否还要装什么? 哪有?

网友:
【20楼】 huanxian 2个管子的压降就是1.4V。

usb电压5V串2个管制就是3.6V,这样符合USB电压了。

网友:
楼主啊,希望你这个电路兼容USBASP的电路引脚,
网上有很多便宜的USBASP成品卖,只要装个红外接收头就可以用了,

网友:
请楼主开源吧,大家学习一下

网友:
顶楼主,希望楼主回复

楼主:
偶来也这几天搞ubuntu的AVR开发环境。所以来迟了。

回WOOZ:之前也是用USBASP的电路。后来,为了提高精度改为了中断捕捉,因为必须用到ICP所以才改了电路。不过现在看来这红外接收本来就不是什么高精度的东西。差个0.Xms是很正常的事。所以这个改变也就没有太多的实际意义了。

等配好了开发环境就重写一下。来兼容USBASP电路。

网友:
我试了楼主这个电路,软件认了设备,但采集不到任何数据,硬件确定都是好的,

我估计是:熔丝不对,所以请楼主告知一下熔丝的配置,
如果兼容了USBASP电路,又不影响精度和功能,那楼主真是功德无量了。

网友(2008-08-01):
关注中,准备做一个

楼主:
32楼,如果不用ICP中断精度肯定会有影响了。

你说的问题,和熔丝位关系不大。你试试最新的libusb驱动

网友:
libusb驱动已经是最新,因为软件已经能用了,旧的驱动会报一大堆错误
熔丝我设了 低位:EF,高位:C9
看看有问题不?

网友:
上位機軟件打不開.

楼主:
装了FW2.0么??
软件用C#做的

网友(2009-03-13):
求教:我得为什么会无法识别??

网友:
楼主,上位机可以给大家看看.我最近也在用C#做东西.多谢啦

网友:
开源吧,我支持你!

网友:
我是来看源码的,呵呵

网友:
上位机用VB搞一个啊

网友(2009-04-14):
此软不可分析飞利浦RC2编码.
只可分析NEC编码

网友:
这个好,做个记号

网友:
很希望楼主开源,看了你上次的发的源码,我自己也再你的基础上研究支持多个硬件设备。可是弄得还是没有楼主的好。呵呵。希望能给我一份研究一下,125096005@qq.com。

网友(2009-05-15):
报错信息 (原文件名:BG{8`8]ER449E~RMCJTO595.jpg)

这个事什么意思呢?

网友(2009-08-24):
楼主,你好!你电路图上那两个led灯是不是借反了啊?

网友:
我用的芯片是Atmage8L,烧写固件时,烧写器提示(123行错误格式!),但能烧写进去.
插上电脑,能提示IR设备,然后提示硬件有故障,在设备管理器里,USB 人体学输出设备 有黄色感叹号

网友:
要开源!我支持!

网友:
死活,USB驱动安装有问题,都做了两块板子了

做成功的,出来吼一声哪!!!!!!!
做成功的,出来吼一声哪!!!!!!!
做成功的,出来吼一声哪!!!!!!!
做成功的,出来吼一声哪!!!!!!!
做成功的,出来吼一声哪!!!!!!!
做成功的,出来吼一声哪!!!!!!!
做成功的,出来吼一声哪!!!!!!!
做成功的,出来吼一声哪!!!!!!!
做成功的,出来吼一声哪!!!!!!!

网友:
好了,工作正常了,蛮好用的

网友:
一直以为是USB人体工程学设备,不用驱动的
手动安装成USBASP驱动就正常了.对于没搞过USBASB的人来说,不会知道要装这个驱动的

网友(2009-10-27):
我得为什么会无法识别??

网友:
用的芯片是Atmage8L,烧写固件后,插上电脑,能提示IR设备,然后提示硬件有故障,在设备管理器里,USB 人体学输出设备 有黄色感叹号,请有那位做成功的,能说一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2009-12-15):
呵呵  发现了两处错别字

有图有真相

网友(2010-05-17):
错误提示 (原文件名:ourdev_445028.jpg)
我也出现这个提示,我换了驱动后。就没有这个提示了。但在开始捕捉哪变灰了。再也进个去了。lz帮分析下是哪问题啊

网友:
不知道楼主还有没新的版本更新?

网友(2010-08-12):
nark一下。
正准备做一个万能遥控器呢。

网友(2010-09-12):
谢谢楼主分享,我也做一个学习一下。

网友(2010-11-08):
这么好的东西,怎么可以错过,记下

网友:
驱动错误,楼主去哪了,

网友:
MARK,,关注,,准备弄一个。。

网友:
用的芯片是Atmage8L,烧写固件时ISPLAY软件显示HEX文件读入错误,但能写入,插上电脑,能提示IR设备,然后提示硬件有故障,在设备管理器里,USB 人体学输出设备 有黄色感叹号,请有那位做成功的,能说一说是什么原因?

网友(2011-01-15):
求M8熔丝位设置。

网友:
挺不错的,楼主如果想开源的话,那是最好,分享下个人的成果大家来讨论下也能让它发展的更快。不过这个还是看楼主的意思喽……

网友(2011-03-18):
C51 可以用此程序吗,建议搂主开源

网友:
mark ,红外分析

网友(2011-08-03):
USB是用来下载红外记录到设置的吧

网友:
这个迟早要学习的。

网友:
完全看个人喜好

愿意就开,有人会欢迎你

不愿意没有人有理由指责你哈

网友:
学习,准备动手试试

网友(2011-12-20):
都有源码了,还怕啥,自己看着搞就可以了,站在前人的肩膀上很容易成功的

网友(2012-07-04):
标记一下,以后应该有用的到的

网友:
软件漂亮,支持开源

网友:
引用 楼主:
偶来也这几天搞ubuntu的AVR开发环境。所以来迟了。

回WOOZ:之前也是用USBASP的电路。后来,为了提高精度 ...

为什么不在保持精度的前提下,用你自己的电路实现ASP功能呢?

当然,我不懂,我只是对这个分析软件有兴趣而已~

网友:
先MARK一下,可能用得上。

网友(2012-10-19):
需要M8的USB部分和PC端的驱动

网友(2013-09-28):
mark 基于.net 2.0,USB方式的mega8红外分析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