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红外万能遥控原理

楼主(2008-07-02):
如题:
想做个万能遥控器,大家能说说万能遥控的原理吗?

网友:
智能自学习型,兼容所有的遥控协议。

楼主:
楼上的不知没有相关资料呢

网友:
对阿 我最近在做红外转发的设备  用无线遥控器来转发红外设备  一般的码我都可以转发了 硬件也OK了  板子也准备量产了
可是空调码有点小问题 解的不是很清除  除了脉宽不一样外 长度也出奇的长   希望有相关资料的麻烦给我参考一下

我的QQ:83008456
EMail:linyu0395@gmail.com

网友:
资料已发上来了,五种协议:NEC/SONY/SHARP/PHILIPS/NOKIA (英文)

http://www.ourdev.cn/bbs/bbs_content.jsp?bbs_sn=1284877&bbs_page_no=1&bbs_id=9999

网友:
请问不知道有没有关于空调解码的资料呢?

网友:
我没做过空调的遥控,不是很清楚。
空调用的哪种协议是关键,貌似很多用的是三菱的芯片,难道是三菱协议?

楼主:
辛苦了,hn_ny_dxs 夏风
我看过那东东

网友(2012-12-03):
你好,请问下,您做的万能遥控器,做的是学习型的那种么,有没有采用数据压缩呢?我现在做了个学习型的遥控器,可是要存储的数据占用容量大,
能给我点思路么?你做的有采取数据压缩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