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西差不多齐了,开始设计惯导单元,有事请教。

楼主(2008-07-02):
各位好,我打算把ADXL330的三路输出分别引入三片ADIS16100的AIN1脚。请问中间是否有必要加一级射随?

    我的传感器单元应该至少需要三块PCB的,因为ADIS16100是Z轴敏感,在同一块PCB上无论如何旋转布局都无法改变轴向。现在我手头上有三片ADIS16100,一片ADXL330,一片ProGin的SR-88微型GPS模块和一片陶瓷天线。也有同轴连接器和有源GPS天线,打算做到一起成为一个传感器单元。

    由于ADIS16100采用振子陀螺,因此我担心会像ENC-03那样有机械波相互干扰的问题。想请教一下是否有必要在不同PCB之间采用柔性连接,想保证三块PCB的安装角度准确无误,又要采用隔绝机械波的结构,貌似有些矛盾。

    另外就是GPS天线的增益问题。SR-88的datasheet上面在PCB layout方面做了一些讲解,但是具体情况应该要复杂得多,我希望做四块PCB,底板水平,上面放置与主板之间的连接器、ADXL330和Z轴的ADIS16100,左面和前面各垂直安装一片PCB放置X轴和Y轴的ADIS16100,第四块PCB水平安装,扣在最上边。正面是陶瓷天线与同轴接口,背面是SR-88模块。

    在整体结构方面应该会用辅助PCB条加强,另外在安装方式上会使用抗冲击的构造。不过安装都是后话了。希望各位能够就上面的疑问指点一二。谢谢。

楼主:
说是惯导单元,其实是SPI接口的传感器转接板。补充说明以免引起误解。

网友:
支持一下a..r ,呵呵

楼主:
LS在那边的ID是什么?

网友:
普鲁士兰

楼主:
嘿嘿。老兄弟。你也帮忙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啊。谢谢了。

楼主:
这是现在我手里的东西:

ADIS16100 (原文件名:ADIS16100.jpg)

ADXL330 (原文件名:ADXL330.jpg)

GPS正面 (原文件名:SR-88 Top.jpg)

GPS背面 (原文件名:SR-88 Bottom.jpg)

网友:
GPS 天线讲究太大了,你没法测的只能碰运气了。

中心频率和边上的东西有关。

楼主:
to【8楼】 luzhengmao:

这个倒是听说过的。如果购买自带已调试好天线的模块是否更好一些?仍然需要特别注意周边的电磁环境吧?GPS信号非常弱。

网友:
惯导单元?
怎么只有 陀螺阿。
不见 加计和倾角 齐了才算惯导;

惯导单元的硬件电路设计 并没有太多的讲究
但是在没有壳体,只用电路板连接的话,后期程序数据的处理难度比较大。
这种安装方法 三轴之间的 交叉耦合将会比较大。
最大的难度是惯导的标定 需要专用的设备,否则得到的数据也没多大的参考价值。

楼主:
to【10楼】 loongsun

如果您认真看过楼顶文字和datasheet就可以知道:
ADXL330是三轴加速度计;
三个ADIS16100是单体Z轴角速度计,对时间积分可得角度;
通过PCB固定的三轴IMU已经可以满足比较准确的安装角。因为即使一体化的MEMS内各轴匹配也有误差角度的。毕竟此类系统成本低廉。

网友(2009-04-23):
楼主能不能留下联系方式,有问题向你请教!谢谢

网友:
ADXL330是加速计,怎么积分得出角度呢,不明白?希望有知道的给解答下哦

网友(2009-11-27):
楼主有联系方式吗?小弟最近在调试ADIS16100,很多问题想请教一下,希望楼主看到后能留下联系方式赐教一下,谢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