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里有一个brd的文件,似乎是allegro的PCB板图,那位大虾能帮忙转换一下?

楼主(2008-07-02):
这是从altera网站下载的一个布板文件,我想看看这个板子(学习一下人家是如何布板的,顺便抄几个元件封装),但苦于没有安装allegro,所以无法打开。
如果哪位大虾安装了,能否看看是否可以打开这个文件,并且帮小弟转换成Gerber文件+IPC网表,以便我能用AD6看看。
rar压缩包,3007KB。解压之后11598KB。

---------------------------------------------------------------------

这是我从网上找到的转换方法。

一步一步教你如何在Altium Designer中导入ALLEGRO的brd文件
[本文由 Hiber 发表在 http://hiber.yculblog.com/post.1766615.html]

课题组其他人都用ALLEGRO,我一个人死撑着用AD。共享设计时原理图还方便导入,PCB文件麻烦了,于是一直在找如何从AD中导入ALLEGRO的brd文件的方法,一直未果(曾经找了个CAMCAD Pro,号称可以,但不会用--呵呵,也可能是不可以)。

AD不支持导入ALLEGRO的brd文件,orcad的layout的max文件倒是支持,可是同为cadence的产品,居然layout不能导入brd。我算是一个准超级AD fans,经过自己的摸索,找到一些实现的曲线实现方法。我用Altium Designer 6.6,下面以6.6为例讲讲如何将ALLEGRO的brd板子导入Protel (DXP)中。

基本思想是用CAM文件,具体步骤:
1、从ALLEGRO PCB Editor中导出Gerber文件和IPC网表文件(不要IPC网表也可以,不过那样导入的PCB网络名是AD随机命名的)。也可以导出ODB++文件(可能还是需要IPC网表),我觉得这个比Gerber方便。ALLEGRO需要安装第三方软件才能输出ODB++,这个在导出时会提示下载的(软件是free的)。

2、在AD中新建一个CAM文件。

3、通过AD的File/Import导入ALLEGRO输出的Gerber/ODB++,(可选)通过File/Import/Net List导入IPC网表。

4、使用Tool/Netlist/Extract提取导入的Gerber/ODB++的网络(将相连的Track视为同一网络,网络名随机生成)。

5、(可选)通过File Import/NetList导入IPC网表。如果3中已导入,忽略本步。

6、通过Tool/NetList/Campare将Extrat的网表和IPC网表进行比较,从而将网络(大部分)命名为ALLEGRO中原来的网络名。

7、通过File/Export/Export to PCB,将CAM文件导出到PCB。至此基本完成了导入功能,但是所有的元件已经分解成了Pad,overlay上的Designator也已经不再是Text型。

8、元件的“恢复”:选中一个元件的所有primitive,将其作为一个Union,然后使用准备好的封装进行替换。这个可能比较费时了:-)其实也可以不准备封装,直接选中一个元件的所有primitive,复制到PCB library的新建空元件中,就制成了一个和原来一样的封装了。

9、也可以这样恢复元件:建一个不包括任务元素的PCB封装,放置到要恢复的元件附近,然后将元件的primitive加入到这个元件中(右键菜单中找)。

总结:通过1-7步可以完成在Altium Designer中打开ALLEGRO的brd文件,也可以用来提取ALLEGRO的封装(不过AD画封装已经够容易了,估计不会有人需要这么做吧),通过手动元件恢复,可以重建原brd文件。

P.S.:1、如果AD支持通过选定内容创建元件就好了,哪位写一个插件(Altium Designer的脚本支持还是够好的,肯定可以做到)。

2、其实可以通过这种方式从Gerber和ODB++等CAM文件中Reverse Engine出PCB来。

3、抛砖引玉,哪位有更好的方法请告诉我!

网友:
我帮你 打开,但是不知道怎么转回protel 啊

楼主:
首先谢谢呀
我没用过allegro,所以不太清楚怎么用

不过就DXP来看,如果您能帮我把它导出为gerber文件就行,那个文件我就可以打开来看了。
如果可以,希望能把IPC网表也一并导出。

楼主:
顶起来
哪位大虾能帮帮忙哦?

网友:
不会转啊,跟你转成光绘行吗

网友:
水平有限啊,不会转啊,allegro 是刚学的!

网友(2009-01-02):
我帮你转好了,文件格式PCBDOC,打开慢,请耐心等待,导出有问题。

就是这个板子 (原文件名:dsp-EP2C70-angled.jpg)

Cyclone II 版视频开发套件

Cyclone® II 版视频开发套件含有德州仪器公司(TI)TVP5146系列视频模数(A/D)转换器,为数字视频和图像处理提供完整的开发环境。套件简化了从设计构思到硬件实施的整个设计过程。

Cyclone II 版视频开发套件包括Cyclone II DSP开发板、Altera视频输入子卡、DSP Builder开发工具、Quartus® II 开发软件、评估知识产权(IP)内核、系统参考设计和试验,以及电源、电缆和文档等。

订购信息

开发套件组成

订购信息

表 1. Cyclone II 版视频开发套件订购码和价格信息

订购码 价格 订购信息

DK-Video-2C70N 1,095美元 请联系您当地的分销商

开发套件组成

Cyclone II 版视频开发套件包括:

Cyclone II EP2C70 DSP开发板

Cyclone II EP2C70F672C6

视频输入子卡

合成视频输入通道 – TI TVP5146

支持NTSC/PAL

10位BT.656输出

模拟I/O

两个14位、每秒1.25亿次采样(MSPS)模数(A/D)转换器 — TI ADS5500

两个14位、165 MSPS数模(D/A)转换器 — TI DAC904

VGA数模转换器(DAC)

立体声音频编码器/解码器 (CODEC),96 KHz

数字I/O

TI C6000 DSP入门套件(DSK) EMIF连接器,实现外设扩展和FPGA协处理。

Agilent和Tektronix逻辑分析仪MICTOR连接器

扩展原型开发连接器

存储器

256-Mbyte DDR2 DIMM

1-Mbyte同步SRAM

两个EPCS64器件

MATLAB/Simulink评估软件

DSP Builder开发工具

Quartus II 开发套件版(DKE)

评估IP内核

系统参考设计和试验

视频和图像处理参考设计

DSP Builder滤波设计

DSP Builder/SOPC Builder图像处理参考设计

TI TMS320C6416 DSK快速傅立叶变换(FFT)协处理器参考设计

Nios® II 参考设计

DDR2 DIMM参考设计

电缆和附件

USB-BlasterTM 下载电缆

电源

国际电源线

altera dsp视频开发板原文件,ALLEGRO格式brd文件ourdev_569243.rar(文件大小:3.24M) (原文件名:c2_dsp_b.rar)

Cyclone II EP2C70 DSP Development Board Reference Manualourdev_569244.PDF(文件大小:1.68M) (原文件名:Cyclone II EP2C70 DSP Development Board Reference Manual.PDF)

Cyclone II EP2C70 DSP Development Board Schematicourdev_569245.PDF(文件大小:591K) (原文件名:Cyclone II EP2C70 DSP Development Board Schematic.PDF)

DSP Development Kit, Cyclone II Edition Getting Started User Guideourdev_569246.PDF(文件大小:2.93M) (原文件名:DSP Development Kit, Cyclone II Edition Getting Started User Guide.PDF)

AD8打开的,ALLEGRO的尺寸标注到了AD8里面就成了机械层16了。哈哈,我把他弄成AD8的库,自己用 (原文件名:TOP.PNG)

转换后的的PCB文件,周围一片黑色。 (原文件名:原始文件.PNG)

本贴被 zgq800712 编辑过,最后修改时间:2009-01-03,08:54:50.

网友(2011-10-13):
严重请教楼主啊,Altera官网哪里可以下载PCB啊,我都找了两天了,没结果啊

网友:
回复 网友A:

请教,如何转换啊。能否出个简单的说明呢,谢谢了。

网友(2012-02-25):
allegro 可以直接导入brd文件

网友B:
现在都在用allegro吗?企业里面也是用的这个还是ad6呢???

网友(2012-07-12):
引用 网友B:
现在都在用allegro吗?企业里面也是用的这个还是ad6呢???

cadence allegro是比较高级的PCB设计软件,高速设计很多用的是它,国内还有很多用PADS。AD6对应的protel上手比较容易,在高校普遍使用,很多研究所好像现在也用,一些小公司用。但是大多数公司用的是PADS或allegro,高速领域大多数用A软件。用了之后你会觉得protel根本没法和allegro比,无论是专业程度还是设计效率,好比Multisim和SPICE。

网友(2014-05-20):
老帖子啦

网友(2014-09-13):
长见识了,谢谢楼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