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把数值转化成字符串啊??

楼主(2008-07-02):
有一个unsigned int 的变量,想把它转化成字符串,把每个字符放到数组里面,有什么最好的方法??

楼主:
没有人知道吗???感觉这个挺常用的。。。

网友:
我的做法是
如果是数据+‘0’
如果是字母加-a+'a'

以上对一位显示来说的。。
比如要显示123
百位显示
1+‘0’
十位
2+‘0’
。。。。。。。

楼主:
to  lusson :但是你首先要知道百位是1,十位是2。。。。。。这里才是关键啊??

to zxq6 小马哈:itoa 在Keil里能用吗??这个函数不是C++里面的吗??要包含什么头文件??

网友:
int转为数组没必要那么麻烦,用union最简单。

网友:
1. 内存大的用sprintf( )
2. 中等的用itoa()
3. 小的用 X/1000, X/100, X/10..,之后转2楼
4. 更小的用汇编, 速度很快.

楼主:
哦,明白了,但是那些函数要包含什么头文件呢??

网友:
试试我这个,无符号的……有符号的,先判断符号,如果是负数则乘负1后再调用这个

/********************************************************************
函数功能:将整数转按十进制字符串发送。
入口参数:x:待显示的整数。
返    回:无。
备    注:无。
********************************************************************/
void PrintLongInt(uint32 x)
{
int8 i;
uint8 display_buffer[10];

for(i=9;i>=0;i--)
  {
   display_buffer='0'+x%10;
   x/=10;
  }
for(i=0;i<9;i++)
  {
   if(display_buffer!='0')break;
  }
for(;i<10;i++)UartPutChar(display_buffer);
}
////////////////////////End of function//////////////////////////////

网友:
itoa应该是在stdlib.h里面。

楼主:
好的,谢谢各位,圈圈的那个代码挺精炼的,不知大家都是不是通常用圈圈的那种思路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