UC3评估板--OpenUC3 SDRAM&UART,DATAFLASH,SDcard测试程序(待续)

楼主(2008-07-03):
-----------------------------------------------------------------------------------------------------------------------------

验证步骤:
1.把测试软件包解压到硬盘任一个目录下面,打开AVR32 STUDIO,

2.点击FILE,选择工作区,指定到软件包解压后的文件夹并确定.

出现如图所示界面

3.在项目上点右键,打开指定的项目程序

4.CTRL+B build

编译链接通过,生成下载代码

5.接下来,按照kingofkings版主介绍的USB ISP下载方法烧写代码

=================================================================================================================
下载完毕后,用串口线连接板子到电脑上,设置电脑串口终端波特率为57600,8,N,无,重新给板子上电,串口将打印如下所示信息:

表明SDRAM测试通过!

其他例程的演示重复执行步骤3,4,5就可以了,但需注意一点:操作新项目程序时要把之前的打开的项目关闭,以免引起冲突.

网友:
顶!今晚马上试一把。

网友:
准备测试,呵呵!
看着板子很爽!
我就没有这样的能力画这么高级的板子!

网友:
一口气发完,打包.

楼主:
网络部分的测试程序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23431&bbs_page_no=1&bbs_id=1030

PS:由于帖子不能修改了,所以在这儿补充了.

楼主:
USB部分测试程序(U-DISK)
http://www.ouravr.com/bbs/bbs_content.jsp?bbs_sn=1323888&bbs_page_no=1&bbs_id=1030

网友(2008-09-22):
使用串口调试器时,SDRAM的测试程序运行了,不过回车换行好象不对嘛?

网友:
哦,回车换行改为【\r\n】就行,超级中断与有些串口调试器的回车换行不同

int main(void)

{

  unsigned long sdram_size, progress_inc, i, j, tmp, noErrors = 0;

  volatile unsigned long *sdram = SDRAM;

  // Switch to external oscillator 0.

  pm_switch_to_osc0(&AVR32_PM, FOSC0, OSC0_STARTUP);

  // Initialize the debug USART module.

  init_dbg_rs232(FOSC0);

  // Calculate SDRAM size in words (32 bits).

  sdram_size = SDRAM_SIZE>> 2;

  print_dbg("SDRAM size: ");

  print_dbg_ulong(SDRAM_SIZE>> 20);

  print_dbg(" MB \r\n");

  // Initialize the external SDRAM chip.

  sdramc_init(FOSC0);

  print_dbg("SDRAM initialized \r\n");

  // Determine the increment of SDRAM word address requiring an update of the

  // printed progression status.

  progress_inc = (sdram_size + 50) / 100;

  // Fill the SDRAM with the test pattern.

  for (i = 0, j = 0; i < sdram_size; i++)

  {

    if (i == j * progress_inc)

    {

      LED_Toggle(LED_BI0_RED);

      print_dbg("\r\n Filling SDRAM with test pattern: ");

      print_dbg_ulong(j++);

      print_dbg_char('%');

    }

    sdram = i;

  }

  LED_Off(LED_BI0_RED);

  print_dbg("\r\n SDRAM filled with test pattern       \n");

  // Recover the test pattern from the SDRAM and verify it.

  for (i = 0, j = 0; i < sdram_size; i++)

  {

    if (i == j * progress_inc)

    {

      LED_Toggle(LED_BI0_GREEN);

      print_dbg("\r\n Recovering test pattern from SDRAM: ");

      print_dbg_ulong(j++);

      print_dbg_char('%');

    }

    tmp = sdram;

    if (tmp != i)

    {

      noErrors++;

    }

  }

  LED_Off(LED_BI0_GREEN);

  LED_On((noErrors) ? LED_BI1_RED : LED_BI1_GREEN);

  print_dbg("\r\n SDRAM tested: ");

  print_dbg_ulong(noErrors);

  print_dbg(" corrupted word(s)       \r\n");

  while (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