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s1003播放过程上中突然无声音

楼主(2008-07-03):
请问各位DX,我的SD卡MP3在播放的过程中突然无声音,可是SD卡还是在送数据到VS1003的,就是没有声音,按复位后又可以正常,故障不定出现,不过占的机率很大,在没有声音的时候,MCU是没有死掉的,换下一首歌时,串口能显示中文的歌名!硬件是这样,AVR M32,晶振外部8MHZ,VS1003用电阻做电平转换,SD卡也是用电阻降压,MCU用5V,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

网友:
你正在播放的是不是WMA 或WAV,如果是那是正常的,用章其波同志的方法是在播放非MP3文件前软复位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