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议网站做个“虚拟示波器”的开源项目,大家分析可行性

楼主(2008-07-03):
自从有一天,我觉得电脑已离不开我们(尤其是我们搞电子的)的学习、生活、工作时起,我认为我们应该把电脑的潜能最大化,能利用电脑的功能尽量用电脑的,因此,建议网站做个“虚拟示波器”的开源项目,利用电脑的显示、存储与人性化界面,以后搞开发或出去调试,背上笔记本,塞上下载线与“虚拟示波器”,岂不美哉?大家分析可行性。

网友:
支持,建议阿莫认真考虑下

示波器是开发人员都想要的东西,常用的工具
前几个项目太专业,面对的对象范围相对较窄

网友:
示波器比那几个更专业 前端模拟电路部分 坛子里估计能做的人屈指可数

网友:
我做过这东西,感觉如果想做到实用,花的代价能买几台普源的了

网友:
支持啊!!技术方面交流是有必要的

网友:
支持!至此!
早有此想法,看到论坛里好几个类似的帖子,但是都是不完整的。

楼主:
看来有一定的难度,我见过市面上的产品,采集器也就手机大小,USB接口的,频率好像是做到20M,我想:频率低点、测测稍简单的波形应该可以做到吧,当然不能跟泰克比啦

网友:
关键是要有人有奉献精神啊!

愿意把主要内容贡献出来.比如原理图,原代码,等等!

网友:
买了200M的AD和配套的运放
想用FPGA做个示波器,参考了以前DX的观点
运放电路是比较难设计的~
所以现在也没做,不过硬件成本不高 550以内把
包括TFT,PCB费用~
可惜现在有没时间,做它了~估计做好它,先的学好模电~

网友:
模拟部分是难,但是实际可以先考虑AD和显示或数据传输部分,TFT显示不是必须的,楼主的思路不错,可以考虑用PC显示。

网友:
严重同意!

好像网站上其它的几个开源项目用户面都比较窄,不像示波器那么常用。

个人认为:不用测多高频率的,不要很多附加功能的。

网友:
同意! 支持 阿莫考虑下吧!!!

网友:
严重同意,

网友:
示波器的通道是不好做,

网友:
等待好消息!

网友:
不用想了,贵了直接买个,便宜了不好用.我看网上的方案没一个有比较复杂的前端信号处理.
示波器现在算是使用比较普遍了,价格也不贵.到是DIY个逻辑分析仪有点意思...

网友:
我认为可行性:NO!

网友:
支持,高手们多出出力

网友(2008-09-04):
顶,有兴趣,业余制作,指标不用太高,1M就算好了.

网友:
其实不就是虚拟仪器吗?
用labview+usb的采集卡

网友:
楼上usb的采集卡大概要多少钱

网友:
在WindowCE平台下好像有现成的软件,记得是音频范围内的,感觉如果是基于ppc的便携性会更好

网友(2009-02-18):
完全可行,关键是FIFO RAM和高速AD太贵.

网友:
前段时间有个贴已经做了个了,不知道恢复没

网友:
http://cache.baidu.com/c?m=9f65cb4a8c8507ed4fece763105392230e54f73e7b9783513fc3933fc239045c1736a2a677725113d4b12d3a5de91e00ace73106645d7ea09bbfd00b9fac935c7fd866237768c71d05d26fafcb462fcb219a4eacf259b1b5ad75d3b9d3a38c1013dd53747982f29c5b704bdd6e80034090b1e93f022f10ad9e3a72fe2960589b3434b350f8902518039687d94b3ac63da464&p=916dc64ad18211a058e788644e0e&user=baidu

需补上附件

网友:
没前途,买个示波器才多少钱

网友:
其实不同层次有不同的需要,不可能每个人都去买个专业的示波器,不一定是钱的问题。再发一次本人做的这个示波器的图片,原来发的好象掉了。

网友:
我觉得还不如花点时间整点别人没有的,市场上那么多便宜的示波器干嘛还要再做呢!

网友:
要是DIY的~100MHz就不错了,够用的
和PC连接难度很大的,只有PCIE和PCI才够速度,能写哪类驱动不简单
我用的Tek DPO7104就是个WindowsXP的电脑+tek采集卡的示波器

网友:
我也做了半年示波器了,若有需要我愿奉献所有经验与试验资料,但我没做过虚拟的,都是用320*240的液晶直接显示的~
不说了,顶!
模拟电路确实不好做!用硬件做然后用软件补偿是最经济的方法!我的第二版就是这样做的,一个运放35,用了4个,还有12位的DAC,45块呀!

网友(2009-08-11):
顶起来 电脑上计算加输出波形~ 有搞头~

网友:
我也做了半年虚拟示波器了,第一版是串口的,第二版是USB的。应该说虚拟的和
台式的各有各的好处,从使用的方面讲如果搞单片机什么的虚拟和台式的没什么区别
但如果是开关电源方面的就要注意了,这是我的使用体会

网友:
从项目角度讲它是一门综合性的,从DIY上说可以提高技术、知识,从对信号上说提高对波形的敏感度有帮助,毕竟如果电路有问题时只是差了一点点。

网友(2013-06-15):
在家里确实非常需要一个示波器 但是买一个 又太贵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