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构分析与设计系统MAD

楼主(2008-07-03):
(无正文)

网友(2008-09-17):
用来比划比划很不错。谢谢。

网友:
求教:

请问下载解压后,还需要安装吗?

双击MAD.exe后显示无法找到组件:

“没有找到MSVBVM60.DLL,因此这个应用程序未能启动。重新安装应用程序可能会修复此问题。”

网友:
网上下载MSVBVM60.DLL文件,如果是2000系统,复制到系统盘\winnt\system\ ,如果是xp,或2003系统 系统盘\windows\system\

网友(2008-11-25):
这种软件在设计机械自动化的时候是很管用的,不过现在都是机电一体化了,执行机构都是追求简单直接,而位置位移都是交给处理器来做的!

这种机械设计思路已经逐步退出历史舞台了!

网友(2009-02-19):
怎么在这里,你让我找的好苦啊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