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MSP430温度校正问题

楼主(2008-07-03):
U=ADC/1204*2500
T=(U-986)/3.55

请问:
1.怎么转换成定点运算?
2.986和3.35参数怎么校正? (935-1035,3.44-3.66)

网友:
1、算出来的T值再×2^n就是你要的定点数,比如我要一个int型表示温度,第五位表示的是小数部分,那么T=(U-986)*2^5/3.55。
2、986和3.55这两个参数的标定你要推导一下使他们两部互相影响,或者在某个特定条件下不会互相影响。你给的这个公式没有办法。比如T=0时U-986=0,则这个时候的标定就是986,然后再再某个温度标定3.35.如果sensor非线性还要考虑分段线性化。

楼主:
多谢。
T=(ADC-404+A)*(704+B)/1024
这样是不是更好一些?

网友:
具体的算法公式就是要你自己去简化,推导,这就是人脑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