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M8做的电调,当占空比为120/255时,会不会出现一盹一盹的情况。

楼主(2008-07-04):
我做的电调,使用12V供电使用10x5的浆,当占空比达到120/255时,电机就会出现这种情况,有时甚至会堵转,好在有电流保护。不知各位的情况如何呢?

网友:
没发现啊,你用那一版的程序?16KHZ还是32KHZ?

楼主:
0.33版 32khz看来是我的有问题。又要查错了。

网友:
你看看程序吧,对120这个数值敏感,那你重点检查PWM产生部分
16KHZ时,16位计数器的比较值=输入量×2,32KHZ时输入值是不乘2的

我问你个其它问题,你给电调输入端并联电解电容了吗?

楼主:
可能我表达不清楚,应该是大于这个值后都会出现。所以我在想,是不是mos管关不上。我给板并上1000uf的电容。

网友:
我给电调并联了4700uF的电解电容,你猜结果是什么?
我原来以为并电容会让输入电压更稳定,启动能力提高
可实际情况是并联后没法启动了,商品电调不是都并这个电容的吗?
拆掉电容立马正常启动,又郁闷了,没想通咋回事

本来买了一包4700uF电解电容,准备给四轴整上5个10个的

楼主:
如果有数字示波器,试试抓下电源波形看看。

楼主:
刚才试了下给电调后端处再并一只220u的电容。一盹一盹的情况没有了。呵呵,看来电调这东东还是有很多地方要注意的,特别是大电流工作时。看来还要做很多实验,让电调工作得更好。

网友:
你并联在什么地方?是输入电源处吗?

楼主:
我在mos管处并。架空着。还有要提的是,可能电容质量不好吧,电机转久了,电容也会暖暖的。

网友:
【楼主位】 (敏感词0386)123

No such problem on my one so far.

楼主:
通过多并一个220uf电容,处理好问题。今晚试了一下在12V供电(足200W的变压器),占空比最大使用到184/255, 拉力不少啊。启动也不存在问题。电调算是搞点了。

【5楼】 feng_matrix 你的电容是并在哪里的?我并在电流检测铜路之后,就在mos管哪里。 如果并在电流检测铜路之前,哪就会使得电流检测不稳定,很容易过流。

网友:
TO : (敏感词0386)123

是的,我也发现了,电容并在检测前,启动很不稳定,电容并在检测后MOS处,启动就好多了
你还是研究研究V0.41版本程序吧,V3.3还不完善,四电调同时启动会有问题

楼主:
哪天有闲心时再弄弄0.41的。现在要开始弄机架了。你的机架看起来挺结实的,不知会不会很重。

网友:
不重,电直的铝合金尾管其实很轻的,而且可以换成碳纤维的,航模都有成品卖

网友:
德国人那种方管好安装,但就是10MM的铝合金方管不好买,大街上只有做钢窗的方钢管,重了些还不如我的
我前段时间在上海航展上看到有家深圳公司专门做碳管的,一根一米长的大概四五十块,可惜只有6MM粗,否则我就买了
如果大家能团购10MM碳纤维方管就好了,深圳那个人自高奋勇组织一下呀

网友:
10MM炭纤管是有的,也不贵

没有记错的话,你上taobao找“开心模型”问问

10MM铝方管难找, 我现在用15mm的,重量还不错

楼主:
哪得好好选材了.

网友:
10*8mm.碳纤维管

http://auction1.taobao.com/auction/item_detail-0db1-4c6751f8a75d09beb031a860e007114e.jhtml

网友:
楼上的是碳纤维圆管,圆管淘宝上各种规格都不少
我们想要的是10mm碳纤维方管,相对圆管而言,方管在DIY四轴时更好安装固定

楼主:
圆管强度上可能会好点.如果想方便固定,可以开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