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在IAR或者KEIL中调试STM32获取一个函数运行所消耗的时间

楼主(2008-07-04):
有非常熟悉这两个环境的吗?

以前KEIL中51对运行时间统计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
iar调试状态下是:view->profiling

网友:
KEIL下面有调试状态,还有运行时间的参数。

楼主:
【1楼】 ahfong2006

IAR 4.22a在调试STM32的时候view->profiling 是灰色的,无法选择的。

【2楼】 517456
KEIL 3.22在调试STM32的时候下面状态行确实有time的指示,但永远都是0.0000000。

大家还有什么好建议吗?我想评估一下函数的执行所需要的时间。

网友:
我的3.01版本运行相当正常!

楼主:
谢谢楼上,两个问题:

1、确认您是用KEIL调试STM32吗?
2、使用什么仿真工具?

另外能不能抓个截图给我

网友:
我用的是S64,没使用过STM32,使用JTAG烧录,除了MSP430,我从没用过仿真。

楼主:
嗯,那我们说的不是一回事,谢谢了

网友:
软件仿真下才可以看到...

楼主:
模拟仿真KEIL中确实可以看到时间信息,IAR中没有。

谢谢楼上

网友:
用调试器需要调试器支持的吧,软件仿真有的。

楼主:
【10楼】 ahfong2006
我使用JLINK V6和 ST-LINK II都在IAR环境下看不到STM32的时间信息,软件仿真也没有,您测试过?

网友A:
软件仿真是有的,仿真器还没试过。view-profiling,有图为证

网友:
只有模拟运行的时候才可以看,实时仿真做不到的!!

楼主:
谢谢,楼上是用的那个版本?

网友:
5.11

网友:
仿真器不是做不到,是大部分仿真器做不到。

网友:
虽然在keil环境底下模拟仿真是可以看到运行时间的,不过好象与实际运行时间相差挺大的.

网友(2008-08-11):
以下蓝色文字由版主:bluelucky 于:2008-08-11,13:40:21 加入。
请发贴人注意:
本贴放在这分区不合适,即将移走
原来分区:[1032]ARM技术论坛
即将移去的分区:[3011]Cortex-M3技术讨论区

网友(2012-04-08):
]终于找到查看定时中断时间的地方

网友:
引用 网友A:
软件仿真是有的,仿真器还没试过。view-profiling,有图为证
(原文件名:profiling.PNG) ...

怪不得我在IAR中打不开view profiling,原来是只能在simulating中打开,emulating中不可以打开。

网友(2015-07-08):
可以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