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TMEGA8程序要怎樣修改才能移到ATMEGA88

楼主(2008-07-04):
要做一個ISP ,但手上只有ATMEGA88 MCU,但網絡上給的都是用 ATMEGA8 來做。
所以請問ATMEGA8程序要怎樣修改才能移到ATMEGA88.
附上網絡上下的FIRMWARE

网友:
通常需要rebuild一下,然后把不同的寄存器修改掉就可以了。

网友:
如果是hex文件直接download。

网友:
直接download hex文件会有问题的,按1楼的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