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iny13硬件PWM奇怪问题:占空比最小只能到1%

楼主(2008-07-04):
如题;PWM占空比可以从1%-100%;但无法到0;为什么呀?
  下面是初始化代码;

  TCNT0  = 0;
  OCR0A  = 0x3c;
  OCR0B  = 0; //开机关闭马达,只有方向判断到高电平
  //比较匹配发生时OC0A置位,计数到TOP 时OC0A清零,快速PWM模式
  TCCR0A = (1<<COM0B1)|(1<<COM0B0)|(1<<WGM01)|(1<<WGM00);
  //系统时钟8分频,TOP值为OCR0A
  TCCR0B = (1<<WGM02)&(~(1<<CS02))|(1<<CS01)&(~(1<<CS00));
  //T/C 输出比较匹配B 中断使能
  TIMSK0 = (1<<OCIE0B);

 当OCR0B  = 0时,应该占空比为0;输出应该全部是低电平;可此时仍输出1%的高电平;

   请路过的高手解答;谢谢;

楼主:
有没有朋友遇到同样的问题?

网友:
反相位试试看

网友:
我发现关闭定时器(关闭定时器时钟源)才能完全关闭PWM,用过的M48、TINY25 都是这样。

楼主:
谢谢两位热心回复;
反相仍然无法解决PWM完全100%的问题;
关闭定时器时钟源可以使PWM完全100%;
可这样我就无法同时用这个定时器作为系统扫描的时钟了;
Tiny13可只有一个定时器哦;
看样子我只能利用主循环时间作为系统扫描的时钟了;

网友:
晕倒,你把pwm功能关掉,管脚置低电平不就完了,要用了再打开

楼主:
呵呵,我想用合法手段实现100%的目的,飞思卡尔单片机就可以做到;不知道为什么AVR有这个缺陷;

网友:
楼主仔细阅读PDF文件,
楼主用的是快速PWM模式吧,快速PWM模式是单边锯齿波产生PWM,所以关闭不完全,
如果要完全关闭,请用相位模式,该模式是用对称三角波来产生PWM的,边界值为固定的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