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今天起来我的电脑突然不出声音啦!

楼主(2008-07-05):
大家好!
请各位帮帮忙!昨晚电脑还好好的,昨晚用完后正常关机后,今天上午打开后,没有声音
早上起来在BIOS里面进行过硬盘的设置,会不会于这个有关?
最后,又恢复过BIOS的默认设置;
我试过重新安装声卡驱动;
都没有什么效果?
各位大侠帮忙看看!
感谢!!!!!!!

楼主:
自己顶一下!

网友:
重装系统

网友:
把硬件停用,然后再启动一次,我以前出过此类问题!(光重启是没有用的)
看看有没有用!

网友:
BIOS里面有声卡的设置,是否打开ENABLE,请检查,load defa 不行

网友:
没不小心静音了吧?

楼主:
多谢!
最近没时间上来看!
已经解决,按照魔法师的方法在BIOS里面修改了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