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FLASH数据的存储

楼主(2008-07-05):
MEG88的指令是16位,因此一个FLASH单元可放16位二进制数据。当我把表格数据放到FLASH的时候,在查表时Z指针指向表始址
Z0指示所读数据在字单元中的位置,也就是读取FLASH单元中的高8位或低8位。
请问马老师:1、这样是不是一个FLASH单元可放的最大表格数据最大值是0XFF,如果我的表格数据超过OXFF,就要两个字。
             2、我现在表格数据很大,数据的最大值超过0XFF,可不可以将它放到一个FLASH单元(占一个字)
             3、如果可以该如何用查表读取数据。
问题有点多,烦请马老师帮我讲解!

网友:
FLASH是按字为单位的,但AVR是8位的单片机,数据总线和寄存器为8位,所以一次只能读8位的字节。

一个FLASH字中是可以放置2个字节的数据,AVR有专门的读取FLASH数据的命令,读是读一个字节,通过地址为偶还是奇对应高位字节或低位字节,请仔细看我教材第5章中汇编代码的例子。

如果存放的数据超过一个字节,如16位的,就需要分成2个字节保存,当然可以放在一个FLASH单元中,但是读取时还是逐字节的读取,然后再拼成16位的。

你如果使用C语言,可以不考虑这些问题的。如果要使用汇编,建议你找本介绍8086的微机原理与应用的教材,认真学习汇编。尽管不是AVR的汇编,单基本思想和方法是一样的。

学习AVR必须是建立在具备一定的基础上的,如硬件基础,软件方面的C和汇编编程等。没有这些基础,而想通过直接学习AVR来掌握这些基础就比较困难了,因为介绍AVR的书大都是注重应用的,最基础的东西不会详细介绍和做练习的。

没有任何一个老师教我使用AVR,我是直接看手册的。具备了很好的基础知识,你就能自己看明白和了解掌握如何使用了。

楼主:
谢谢马老师指点迷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