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P2C5_EP2C8 nios 开发板开工了(待续....)

楼主(2008-07-05):
这段时间 准备了一个nios的板子,以前设计了 ep2c5的板子之后,
很多网友就问我要 nios的板子,自己也一直想做一个,无奈没有时间,
这段时间 项目比较松了,花费了几天时间画了一个板子 ,还算满意吧 ,

PS:这次 把接口板做了处理,同时支持我的 EPM240开发板 EP2C5开发板和NIOS开发板
这几天 把以前的班子也修改了,大大小小画了10个板子 ,

show一下

NIOS 开发板 同时支持 EP2C5和EP2C8 2个板子,扩展了 SRAM SDRAM 和 FLASH

EPM2C5 FPGA 开发板

EPM240 开发板

接口板 同时适合上面3个板子

楼主:
原理图 等资料 等板子回来一起更新

过几天就要比赛了 ...........

网友:
路过,顶一下,这板画的不错

网友:
楼主你好,我看了你的板子觉得很不错,有个小问题需要请教一下,我看你的板子图中的铺铜似乎有些地方有浮铜,不知道是否是我没看清楚,还是特意留下没做处理呢?还有你的第一块版图中间的封装是贴C8的吗?谢谢

网友:
小伙子不错~做了不少东西~赞一个~

网友:
提一个小建议,可否把EPM240和570的板子兼容?好像有几个引脚不太一样~

网友:
看上去不错,什么时候有板呢?

楼主:
现在正在 苏州 机器人比赛现场

回: 【3楼】 crazyk
板子做了局部覆铜,所以有的地方看着不舒服,第一块版图中间 支持C8和C5

回:【5楼】 gyroscope
支持 240和570 有四个电阻可以选择 芯片

回:【7楼】 chairang
我 22号左右到大连,板子估计也就到了,到时候在更新照片,原理图我会在板子条是通过之后再发布,
要不然 还要更新 麻烦的,也不好意思,呵呵
大家耐心等待

暑假这些板子够我调试一段时间了

楼主(2008-08-12):
板子回来了 更新照片
照片说明:

ep2c5 简单的调整了一下布局,同时加入了5v电压输出,为的是给接口板上的lcd1602 提供电源
同时加入了 电源开关 设计更加合理

epm240 只是一个简单的入门的实验板 就是把240的 I/O简单的扩展出来,降低fpga cpld的
学习门槛,同时支持epm570,支持接口板

nios 开发板 同时支持 ep2c5 和 ep2c8 板载 sdram sram 和 flash 其中,sdram 为独立的
sram和flash 的 I/O 同时作为 I/O 管脚扩展到外部,再不需要这两个模块的时候可以解放 宝贵的
I/O 资源,支持接口板 含有电源开关,板载4个led测试使用,
目前 sdram和sram 已经调试通过 flash 由于没有芯片还没有调试,等待中.....

工作中的 nios 板子

外围接口板 资源都可以看见了 所有的元件均在上面焊接,
8路led 8个输入按键 8位拨码开关 蜂鸣器 串口 lcd1602接口 vga接口 2个ps2接口

接口板加上液晶

最后的这个是 更新的 ub的照片 采用了 ft245bm 芯片 加epm3064 cpld hc244作为缓冲

楼主:
PS:原理图和测试程序 待没有bug之后即将更新

网友(2008-09-25):
USB BLASTER 中没必要用244缓冲吧

网友(2009-07-26):
哦,又看到了

网友:
这个板,我买了,用着还不错,但是给楼主一个小的建议,那个UB核心板上的下载口,能不能转个方向,原先的插拔起来有点别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