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桥驱动电路中的续流二极管

楼主(2008-07-06):
4个开关K1和K4,K2和K3分别受控制信号a,b的控制,当控制信号使开关K1,K4合上,K2,K3断开时,电流在线圈中的流向如图1(a),当控制信号使开关K2,K3合上,K1,K4断开时,电流在线圈中的流向如图1(b)所示.4个二极管VD1,VD2,VD3,VD4为续流二极管,它们所起的作用是:以图1(a)为例,当K1,K4开关受控制由闭合转向断开时,由于此时线圈绕组AB上的电流不能突变,仍需按原电流方向流动(即A→B),此时由VD3,VD2来提供回路.因此,电流在K1,K4关断的瞬间由地→VD3→线圈绕组AB→VD2→电源+Vs形成续流回路.同理,在图1(b)中,当开关K2,K3关断的瞬间,由二极管VD4,VD1提供线圈绕组的续流,电流回路为地→VD4→线圈绕组BA→VD1→电源+Vs.步进电机驱动器中,实现上述开关功能的元件在实际电路中常采用功率MOSFET管.

我的问题,不接VD1,VD2,VD3,VD4四个续流二极管,会有什么情况出现?
我的mosfet管驱动电路就没有加四个续流管啊???
请大虾们试着分析一下哈。。。

网友:
为感性负载提供放电环路 防止感性负载 反馈回来的电压击穿mosfe;这是其中一个原因。
你不加二极管 也能用 是因为很多mosfet内部已经有这个二极管。

网友:
H桥最早的时候是FOR 晶体管的,所以要接续流二级管.

现在尽管用了MOSFET后,还是应该接续流二级管.尽管MOSFET内部有二极管.

但这个二极管是很脆弱的,电流大些的话就会被烧掉的.

如果不是用MOSFET的话,不接二极管的工作电流和接二极管的工作电流是不一样的.一个是连续的,一个是不连续的.

楼主:
知道了,谢谢楼上两位指导

楼主:
二极管应该选快恢复二极管吧?
3A 600v推荐个型号吧

网友(2011-03-06):
功率MOS内部的续流二极管真的很脆弱吗?没有看到这个续流二极管的参数,请教一下,必须要外加一个续流二极管吗?

网友(2012-05-25):
12V  150W直流电机,最大电流15A该用什么型号续流二极管

网友:
如果上下管加死区互补驱动的话,续流的时候电流就通过MOS流通,这样可以提高效率。

网友(2013-09-03):
thanks for your share

网友A(2014-01-17):
功率MOS内部的续流二极管真的很脆弱吗?没有看到这个续流二极管的参数,请教一下,必须要外加一个续流二极管吗?

+1

网友(2014-06-03):
引用 网友A:
功率MOS内部的续流二极管真的很脆弱吗?没有看到这个续流二极管的参数,请教一下,必须要外加一个续流二极 ...

同问,我的500W48V电机,请问要加吗

网友(2016-08-15):
谢谢楼主提出这个问题,并且分享给大家,学习了

网友:
MOS用内部续流,高频开关容易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