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发热是什么原因?

楼主(2008-07-06):
电机可以转,但转速达不到最大,发挥不出性能,而且发热严重,这一般是哪个参数不当引起的呢?

网友:
何种电机?直流有刷\无刷\步进?

网友:
不外是电源 负载或元件本身吧

楼主:
无刷,应该不是电机本身的问题,用别的电调好使,自己做的有这个问题

网友:
你用试波器看看,你的电调波行

网友:
估计是换相问题!!

网友:
频率太低电机发热就严重

网友:
为什么频率低发热严重?

网友:
比如你的电机固定电流是3A,你需要1A的扭矩,PWM设置到33%,频率太低电感不足以保持电流流动方向,你的电机里电流是断续的。
热功率=I*I*R*T,3*3*1*0.33~=3W。

如果你的频率够高,远大于电机电感的时间常数,电机电感会将电流稳定在1A,这时的热功率是1*1*1*0.33~=0.33W,电机发热量比低频时低了9倍!

网友:
谢谢 【8楼】 vivalite 的解释

楼主:
【8楼】 vivalite ,请指点一下。
我用的是软件pwm,T0中断实现。内部8M晶振,8分频。周期100us,高电平时间T0=256-x;低电平时间T0=256-y. x+y=100.
当我改变换相时间的时候,通过电流表观察,有时电流很大但转速很低,有时电流小但转速较高,有时电流波动很大而且无法转动。
而且我改变了很多次换相时间,在100%pwm时跟其他电调对比,都达不到它们的转速,而且差很多。
另外在电机运行时有咳嗽的情况,有时不太明显,有时很明显。
我的程序是用德国人的汇编改成C的,他的汇编程序运行没有问题,但我有些地方没看懂,所以就用C重写了,不懂的地方我按自己的理解写的,但调试时就出了这样的问题。电调的原理图和汇编程序我在以前的帖子里发过,不懂的地方也问了,但可能大家对这个版本的程序不太关注,所以我的问题还没解决。

网友:
异步换向+同步续流可以最大化提高转速,但低档单片机上一般做不好,所以那些基本是DSP之类的天下。

想简单有效的用二三换向法就行了,可提速15%~20%,缺点是低速段扭矩比二二换向法小18%左右、开关管动作也频繁了1倍

楼主:
我是运行一周检测6次过零点,每个过零点延迟一段时间换相。

您说的二三换相法和二二换相法又是如何实现的呢,麻烦解释一下。

网友:
无霍尔的呀,还是别用二三换向的好,驱动搞不好会烧的。延迟换向也最好别搞,要配合电机参数设计,弄不好也会烧的。

常用、简单、低速扭矩最高的是二二换向法,二三换向法一般用在空调和PWM矢量控制的电机控制器里,较复杂,对驱动电路要求高。一两句说不清楚,想了解请看电机方面的书籍。

网友:
无霍尔的vivalite能讲清楚点吗?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