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上淘来的一个清理C盘垃圾的很全的文档,希望高手吧这个做成批处理文件!!!

楼主(2008-07-07):
当你买了台新电脑时,觉得性能,速度,你都比较满意,但是随着时间推移,你觉得你C盘空间越来越小,速度也降下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

对于菜鸟来说,有一点你必须注意:当你下载东西,有些网站是默认C盘,这时可以选择下载盘时,最好放在其他盘里,不可以选择也没办法,C盘里的文件也是病毒喜欢光顾的地方(这一点没必要说,论坛里高手如云,这是小儿科的,不好意思)

对于用久了的用户,C盘里都会积累些空余资料,占用了太多空间,对于没必要我们是不是该删除呢:

删除空余文件,释放空间可以使我们电脑速度变快,也不浪费资源。删除那些好呢

1.打开“我的电脑”-“工具”-“文件夹选项”-“查看”-在“显示所有文件和文件夹”选项前打勾-“确定”

2.删除以下文件夹中的内容:

x:\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Cookies\下的所有文件(保留index文件)

x:\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Local Settings\Temp\下的所有文件(用户临时文件)

x:\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LocalSettings\TemporaryInternet Files\下的所有文件(页面文件)

x:\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Local Settings\History\下的所有文件(历史纪录)

x:\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Recent\下的所有文件(最近浏览文件的快捷方式)

x:\WINDOWS\Temp\下的所有文件(临时文件)

x:\WINDOWS\ServicePackFiles(升级sp1或sp2后的备份文件)

x:\WINDOWS\Driver Cache\i386下的压缩文件(驱动程序的备份文件)

x:\WINDOWS\SoftwareDistribution\download下的所有文件

3.如果对系统进行过windoes updade升级,则删除以下文件:

x:\windows\下以 $u... 开头的隐藏文件

4.然后对磁盘进行碎片整理,整理过程中请退出一切正在运行的程序

5.碎片整理后打开“开始”-“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系统还原”-“创建一个还原点”(最好以当时的日期作为还原点的名字)

6.打开“我的电脑”-右键点系统盘-“属性”-“磁盘清理”-“其他选项”-单击系统还原一栏里的“清理”-选择“是”-ok了

7、在各种软硬件安装妥当之后,其实XP需要更新文件的时候就很少了。删除系统备份文件吧:开始→运行→sfc.exe /purgecache近3xxM。(该命令的作用是立即清除"Windows 文件保护"文件高速缓存,释放出其所占据的空间)

8、删掉\windows\system32\dllcache下dll档(减去200——300mb),这是备用的dll档, 只要你已拷贝了安装文件,完全可以这样做。

9、XP会自动备份硬件的驱动程序,但在硬件的驱动安装正确后,一般变动硬件的可能性不大,所以也可以考虑将这个备份删除,文件位于\windows\driver cache\i386目录下,名称为driver.cab,你直接将它删除就可以了,通常这个文件是74M。

1 0、删除不用的输入法:对很多网友来说,Windows XPt系统自带的输入法并不全部都合适自己的使用,比如IMJP8_1 日文输入法、IMKR6_1 韩文输入法这些输入法,如果用不着,我们可以将其删除。输入法位于\windows\ime\文件夹中,全部占用了88M的空间。

11、升级完成发现windows\多了许多类似$NtUninstallQ311889$这些目录,都干掉吧,1x-3xM

12、另外,保留着\windows\help目录下的东西对我来说是一种伤害,呵呵。。。都干掉!

1 3、关闭系统还原:系统还原功能使用的时间一长,就会占用大量的硬盘空间。因此有必要对其进行手工设置,以减少硬盘占用量。打开"系统属性"对话框,选择"系统还原"选项,选择"在所有驱动器上关闭系统还原"复选框以关闭系统还原。也可仅对系统所在的磁盘或分区设置还原。先选择系统所在的分区,单击"配置"按钮,在弹出的对话框中取消"关闭这个驱动器的系统还原"选项,并可设置用于系统还原的磁盘空间大小。

14、休眠功能会占用不少的硬盘空间,如果使用得少不妨将共关闭,关闭的方法是的:打开"控制面板",双击"电源选项",在弹出的"电源选项属性"对话框中选择"休眠"选项卡,取消"启用休眠"复选框。

15、卸载不常用组件:XP默认给操作系统安装了一些系统组件,而这些组件有很大一部分是你根本不可能用到的,可以在"添加/删除Windows组件"中将它们卸载。但其中有一些组件XP默认是隐藏的,在"添加/删除Windows 组件"中找不到它们,这时可以这样操作:用记事本打开\windows\inf\sysoc.inf这个文件,用查找/替换功能把文件中的"hide"字符全部替换为空。这样,就把所有组件的隐藏属性都去掉了,存盘退出后再运行"添加-删除程序",就会看见多出不少你原来看不见的选项,把其中那些你用不到的组件删掉(记住存盘的时候要保存为sysoc.inf,而不是默认的sysoc.txt),如Internat信使服务、传真服务、Windows messenger,码表等,大约可腾出近50MB的空间。

16、清除系统临时文件:系统的临时文件一般存放在两个位置中:一个Windows安装目录下的Temp文件夹;另一个是x:\Documents and Settings\"用户名"\Local Settings\Temp文件夹(Y:是系统所在的分区)。这两个位置的文件均可以直接删除。

17、清除Internet临时文件:定期删除上网时产生的大量Internet临时文件,将节省大量的硬盘空间。打开IE浏览器,从"工具"菜单中选择"Internet选项",在弹出的对话框中选择"常规"选项卡,在"Internet临时文件"栏中单击"删除文件"按钮,并在弹出"删除文件"对话框,选中"删除所有脱机内容"复选框,单击"确定"按钮。

18、清除预读文件:Windows XP的预读设置虽然可以提高系统速度,但是使用一段时间后,预读文件夹里的文件数量会变得相当庞大,导致系统搜索花费的时间变长。而且有些应用程序会产生死链接文件,更加重了系统搜索的负担。所以,应该定期删除这些预读文件。预计文件存放在Windows XP系统文件夹的Prefetch文件夹中,该文件夹下的所有文件均可删除。

19、压缩NTFS驱动器、文件或文件夹:如果你的硬盘采用的是NTFS文件系统,空间实在紧张,还可以考虑启用NTFS的压缩功能。右击要压缩的驱动器-"属性"-"常规"-"压缩磁盘以节省磁盘空间",然后单击"确定", 在"确认属性更改"中选择需要的选项。这样可以节省约20% 的硬盘空间。在压缩C盘的时候,最好在安全模式下压缩,这样效果要好一些。

20、关闭华医生Dr.Watson:要关闭Dr.Watson可打开注册表编辑器,找到"HKEY_LOCAL_MACHINE\SOFTWARE\Microsoft\WindowsNT\CurrentVersion\AeDebug"分支,双击其下的Auto键值名称,将其"数值数据"改为0,最后按F5刷新使设置生效,这样就取消它的运行了。也在"开始"->"运行"中输入"drwtsn32"命令,或者"开始"->"程序"->"附件"->"系统工具"->"系统信息"->"工具"->"Dr Watson",调出系统里的华医生Dr.Watson ,只保留"转储全部线程上下文"选项,否则一旦程序出错,硬盘会读很久,并占用大量空间。如以前有此情况,请查找user.dmp文件,删除后可节省几十MB空间。

21、关闭远程桌面:"我的电脑"->"属性"->"远程","远程桌面"里的"允许用户远程连接到这台计算机"勾去掉。

22、取消XP对ZIP支持:Windows XP在默认情况下打开了对zip文件支持,这要占用一定的系统资源,可选择"开始→运行",在"运行"对话框中键入"regsvr32 /u zipfldr.dll",回车确认即可取消XP对ZIP解压缩的支持,从而节省系统资源。

23、关闭错误报告:当应用程序出错时,会弹出发送错误报告的窗口,其实这样的错误报告对普通用户而言几乎没有任何意义,关闭它是明智的选择。在"系统属性"对话框中选择"高级"选项卡,单击"错误报告"按钮,在弹出的"错误汇报"对话框中,选择"禁用错误汇报"单选项,最后单击"确定"即可。另外我们也可以从组策略中关闭错误报告:从"运行"中键入"gpedit.msc",运行"组策略编辑器",展开"计算机配置→管理模板→系统→错误报告功能",双击右边设置栏中的"报告错误",在弹出的"属性"对话框中选择"已禁用"单选框即可将"报告错误"禁用。

24、关掉不用的设备:Windows XP总是尽可能为电脑的所有设备安装驱动程序并进行管理,这不仅会减慢系统启动的速度,同时也造成了系统资源的大量占用。针对这一情况,你可在 设备管理器中,将PCMCIA卡、调制解调器、红外线设备、打印机端口(LPT1)或者串口(COM1)等不常用的设备停用,方法是双击要停用的设备,在其属性对话框中 的"常规"选项卡中选择"不要使用这个设备(停用)"。在重新启动设置即可生效,当需要使用这些设备时再从设备管理器中启用它们。

25、定期清理系统还原点:打开磁盘清理,选择其他选项->清理系统还原点,点击清理。

26、卸载不需要的程序,这个就不用我多说了

27、其它优化:

a 将应用软件装在其它硬盘(不要安装在系统盘下,这对重装系统也有好处);

b 将"我的文档"文件夹都转到其他分区:在桌面的"我的文档"图标上是右击鼠标,选择"属性"->"移动" ;

c 将IE临时文件夹都转到其他分区:打开IE浏览器,选择"工具"->"internet选项"->"常规"->"设置"->"移动文件夹";

d 把虚拟内存也转到其它硬盘;

e 把pagefile.sys文件都指向一个地方:控制面板→系统→性能—高级→虚拟内存→更改,注意要点"设置"才会生效;

f 在桌面的"我的电脑"图标上是右击鼠标,选择"属性"->"高级-性能设置"->"高级-虚拟内存",调至330-720。而且定时清理。

网友:
优化大师好象可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