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关I/O口的操作问题

楼主(2008-07-07):
大家好,我是一名新手请大家多关照。
请问我的PINC数据读不了是怎么回事?
初始化:PORTC=0XFF;
        DDRC=0XC3;
目的是读入PINC.3,PINC.4,PINC.5,PINC.6的引脚状态
上面四个引脚外接上拉电阻,阻值1K.

网友:
读不了是什么意思???程序运行到这里死机?

网友:
如果是M16的话,PINC.2 - PINC.5是JTAG口,首先设置熔丝位将JTAG口禁止掉。

具体参考器件手册,在我的教程中有明确的解释。

楼主:
谢谢,但是PINC.2 - PINC.5设置了熔丝位,JTAG功能就不能用了啊
还是换其他口吧
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啊?因为电路板做完了

网友:
ddrc=0x87才对吧?

网友:
我的建议是,如果芯片具备ISP的功能,就不要依赖和使用在线DEBUG功能,这样就不用JTAG口了。

尽量放弃在线的实时调试仿真是我的观点,不过受到很多人的反对。

网友:
支持马老师的观点,我一直是写好程序后,用STUDIO编译成.HEX,再
用ISP烧录到FLASH里面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