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功放控制系统--征求意见

楼主(2008-07-07):
打算用单片机做一个遥控音响控制系统,
系统配置  主控用STC89C51   显示用12864液晶屏   本机触摸按键控制  支持红外遥控
控制系统用电池单独供电,开机后可以向电池充电
功能大体如下
1. 开关机保护-->输出中点电位偏移保护 开机5秒(时间可以自己设定)后接通喇叭,关机先断喇叭,再关电源.
2. 2通道音量独立遥控,.  需要电调电位器配合.-->左右声道可以单独调整音量,也可以一个声道自动跟踪另一个声道的音量
3. 4通道音源选择,支持多选.也就是支持多路音源同时输入
4. 定时开关机.关机时切断功放的所有电源,真正0功耗待机.
5. 支持延时关机,无信号自动关机.
6. 实时时钟
掉电/关机,自动记忆参数设置,所有功能支持遥控

请大家多提意见,看有什么功能需要增加,或有什么功能是不需要的.

网友(2009-02-19):
我也想做一个这样的功放,在加上TEA5767收音机模块
现在的问题主要是电源的切断有点困难,另外加上收音机模块后
用变压器降压整流后提供的电源电源不纯净,干扰较大灵敏度降低,
用电池收音效果很好。不知哪位高手能提供一个较纯净的电源电路.

并且推荐一些相关的芯片。

网友:
数字电位器可用PGA2310

网友:
62429也可以做音量的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