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刷电机的低速下转矩会变低么?

楼主(2008-07-07):
直流有刷电机的开环性能不是很好,减小PWM降速的时候,电机的力量也变小了,航模无刷电机用的电调控制器改变转速的时候听说转矩是不会降低的,是不是这样的呢?望高手赐教

网友:
开环控制的电机机械特性基本都是很软的!

网友:
对于有霍尔元件的bldc,它的转速,扭矩关系和bdc的情况是一样的,即在电压一定的情况下,扭矩随转速增大而减小。但是sensorless的无刷电机,在低速的时候,back emf信号太微弱,不好检测,一般在低速时采用开环控制,所以,输出占空比不敢太大,而且,换向也不是在最佳位置,所以,显得扭矩小。sensorless bldc不能满载启动,这也是为什么电动自行车的无刷电机不能sensorless。不知道回答了你的问题了么。

网友(2011-07-22):
回复 网友A:

低速时候无刷电机的扭矩非常下,负载稍大,电机就堵转的。

网友:
回复 网友B:
回复 网友A:
低速时候无刷电机的扭矩非常下,负载稍大,电机就堵转的。
----------------------------------------------------------------------

那不是电机的特性, 是控制出的问题 。

网友:
电机扭矩正比于平均电流,开环控制时,小占空比一定小扭矩

有电流/速度闭环控制的系统,会在转速降低的瞬间,迅速用PI之类算法提高占空比

从而保证了低速稳定及扭矩

网友(2011-09-04):
我的无刷电机是57 有霍耳的,低转速的时候用指甲就可以堵停,空载转10分种就有60度
是驱动器的问题吗?

网友:
显然是空置问题,首先不能开环,开环本身性能就很软。另外如果超低速,要加上电流环,否则单纯的速度环很容易阻转,另外,低速因为单纯依靠霍尔速度反馈频率很低,因此最好加编码器。

网友:
估计楼主用直流电机PWM是单极性有限制的PWM,应当用双极性PWM,低速时这个特性要好的多。缺点后者要用带死区互补PWM,全速是要特别处理下不然占空不到100%。另外停转时后者要耗电多

网友:
搭车问一下,低速时加入电流环的好处啊?
双极性PWM能否简单解释下原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