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24c256为什么发送第2次就失败?

楼主(2008-07-07):
请教马老师  问题如下

在24C256的Start执行都没有问题

TWDR = 0xA0;
TWCR = (1 << TWINT) | (1 << TWEN);
while(!(TWCR & (1 << TWINT)));

执行到while时TWCR是0x04,所以while执行不过去,不过在另外一个块板子上就没有这个问题,执行到while时TWCR是0x84.

请问这是什么原因呢?

楼主:
没人回答自己顶一顶

楼主:
执行while(!(TWCR & (1 << TWINT)));这句后TWCR为0x0C

TWWC为写冲突标志,当TWINT 为低时写数据寄存器TWDR 才会置位TWWC,但我在while语句前给TWINT置1了{TWCR = (1 << TWINT) | (1 <<

TWEN);}

为什么还会冲突呢?

网友:
I2C协议本身比较复杂(与USART比),所以很多人并不愿意真正仔细的去学习。

对于简单的I2C芯片,因为MCU肯定是主机,使用I/O模拟I2C也还简单。可是AVR的TWI接口是全功能的I2C硬件接口,它要面对主机、从机,以及总线仲裁等很多的情况,并要正确的给出相应的动作。因此,使用AVR硬件TWI,你必须对I2C协议(主从双方)非常的熟悉才行。

在我编写的教程的第十六章中,有对24CXXX操作的例子,有I/O模拟的,有使用TWI的。你可以买本书参考这些例子。

楼主:
请问书名以及出版社?

楼主:
请问马老师是不是这本书?

《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

我在论坛上下了1~9章  没有看到有关TWI的例子

楼主:
谢谢马老师

问题已经解决了,是上拉电阻没有接到VCC上,应该是原理图生成PCB的时候疏忽了

5楼的问题保留,请马老师有空回答一下

网友:
5楼的问题早就说明过了。麻烦你自己查查吧。

楼主:
明白了,谢谢马老师的耐心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