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M64串口的速度会慢那么多

楼主(2008-07-07):
上一个问题已经解决。但又有一个新问题。我程序中串口的机制是这样的,主机先发一串数据,然后等待下位机的回应,但超过一定时间后就不再等待了,若此时收完了全部数据,则下面判断正常。若没收完,则下面会检测出不正常。现在的问题是:用atmega16的时候,等待时间设为45ms,程序很稳定,受到的数据都正确。但用atmega64的时候,等待时间设为了85ms,但有时会收不到数据,有时即使受到了正确的数据,时间也快到了,需要70ms左右。但底层的程序都一样。我很不理解,为什么64串口的速度会慢那么多,希望各位予以赐教!感激不尽!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07-08,08:52:31 加入。
你的原标题:“奇怪的现象2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建议你买我编写的教程,参考USART章节的部分,里面有用户协议的制定和使用例子。

楼主:
多谢回复!但这个协议是之前已经商定好的,现象也确实比较难以理解,自行找原因吧。
能否把您的书名告诉我,呵呵,谢谢

网友:
《AVR单片机嵌入式系统原理与应用实践》----马老师的书

网友:
用atmega16的时候,等待时间设为45ms,程序很稳定,受到的数据都正确。但用atmega64的时候,等待时间设为了85ms,但有时会收不到数据,有时即使受到了正确的数据,时间也快到了,需要70ms左右。但底层的程序都一样。

不是M64本身的问题吧,还是你的程序问题。M16的程序不能直接在M64上运行的,肯定要移植,而且使用M64功能肯定也增多了,光低层程序相同怎么能说明整个系统程序就没有问题,而怀疑M64本身?

最简单的证明,是编写一个简单的程序,M64只做通信,看慢不。

楼主:
我已经看了您的书了(公司已经买了),那段程序确实经典,只是协议比较简单,我的这个是其他一家公司用16作好的协议,我只是把它沿用了,现在弄得是进退两难。
倒是能勉强通讯上。您的建议很好,我有时间一定试试,我也是怕64有其他功能没被正确配置(以前程序里没有),这个问题等我弄出个结果来,我把原因发上来,共享

网友:
自己做过最简单的串口测试程序试试不就得了。

楼主:
我做了实验,发现一旦收上数据后,16和64一样的,但就是没收到之前有很大不同。比如我的等待超时时间设为55ms,用16的串口,在收到第一个arm回应的字节时overtime为52,说明只过了3ms,串口就已经能够收到数据了。但用64的话,收到arm回应的第一个字节时的overtime已经到了12,说明已经过去了将近40ms,串口才开始收到数据,但一旦收到数据后64和16几乎一样了,只是64稍微快一些。会不会是由于64有两个串口,所以时间就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