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口初始化

楼主(2008-07-07):
根据MEG48手册讲解:当IO口从输入高阻状态转入输出高电平应该是:输入高阻(00)-->输入上拉(01)--->输出高电平(11)
请教马老师是不是在上电复位进行端口初始化的时候也要按此步骤!

网友:
上电复位时I/O为输入高阻(00)。
一般应按此顺序设置。

楼主:
但我按照这种顺序设置后,怎么在仿真的时候执行上拉输入后灯会微亮(灯的接法是高电平点亮)。

网友:
内部上拉电阻大约为50K,因此使用内部上拉后,I/O可以提供大约0.1mA的电流。

楼主:
我设置成上拉输入后(01)那当执行完PORTX=1后,相应IO口应该为输入高电平,但寄存器PINX为什么还是0呢?烦请马老师讲解!

网友:
你的电路基础太差了?还是没有认真看数据手册或我的教材中关于I/O的描述?还是两者兼有?

当DDR=0,PORT=1表示I/O工作于输入方式上拉有效,并不是指I/O口(引脚)上的电平就是“1”。

如果引脚上什么也没接,那么引脚为“1”,读到PIN为“1”
如果引脚接地了,或引脚上外部接器件,使得引脚上电平<0.7Vcc,那么引脚为“0”,读PIN为“0”

PIN不是寄存器,是引脚上的实际电平。这点在数据手册或我的教材中明确说明了。

另外这个是不能通过AVR STUDIO软件自动进行模拟的,因为软件是无法模拟和知道引脚的实际电平情况,需要手动设置PIN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