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飞思卡尔单片机的问题。

楼主(2008-07-07):
请教各位,飞思卡尔单片机的论坛比较好的有那一个呢/

最近需要用飞思卡尔的东西,想找个入门的网站。

OURAVR 是单片机里面最好的网站

网友:
很难找到类似OURAVR的,飞锐泰克应该还算可以。从AVR改用freescale已经有一段时间了,感觉freescale的单片机在细节方面做得还是比较好,很受用。

楼主:
谢谢LS
大致看了下 DATASHEET
感觉需要设置的寄存器太多了,有点怕怕的感觉。

网友:
呵呵,兄弟,怕什么,不就一8位机嘛,用C干就是了。

网友:
确实寄存器很多,就像专业的单反相机比消费数码相机可设置的参数更多,一个健壮的系统还是需要更多的设置的。记得以前有个网友用“皮实”来形容freescale的单片机,个人觉得真的很贴切。当然事物总是各有各的特点,各有各的适用范围。
随便举两个例子(仅是比较和参考,并无其他含义)
1.S08单片机里有很多复位后只可写一次的寄存器,这个对于我们既想保持灵活,又想保持其相对可靠的应用,是个很好的解决方案。
2.S08单片机不仅可以用较低的外部晶体通过内部FLL产生较高的总线频率,而且在外部晶体不工作时,可自动切换到内部时钟,并产生中断或复位。

网友:
对 上C就好了

网友:
freescale S08汇编也非常方便。

网友:
我有好几个项目都是汇编做的。

楼主:
多谢各位的鼓励。

网友:
TO 3楼

8位好搞,32位的呢

网友(2008-08-28):
我们用的就是飞思卡尔的,后用改用现代的,!!现代的好用

网友:
3楼不懂不要乱说,8位机只是其中一种
汽车上 8位,16位,32位,POWER PC 都在应用

网友:
摩托手机天天贱卖,芯片为啥就卖那么贵

网友(2008-10-22):
我现在就是用FSL的S12XD 16位的芯片开发汽车防盗系统,有PE产生代码,很方便的

网友(2009-06-09):
产品是好产品,就是价格有点贵!

网友:
lz尽管用。3楼说的对。HCS08寄存器在复杂也不过是1个8bit的。用C,上!

网友(2010-06-27):
苏州大学嵌入式实验室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