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灯电路讨论

楼主(2008-07-08):
有没有人做过?
有没有更简单的电路?

网友:
什么是呼吸灯? 说来听听

楼主:
参见
http://jason.o0o.tw/?p=154

网友:
哎,用个TINY13挂个LED再加一个电阻,最简单了

网友:
LM1458是双运放,肯定比Tiny13便宜

网友(2011-04-26):
据说有两个三极管搭成的
http://blog.csdn.net/HateMath/archive/2009/12/08/4964278.aspx

网友(2011-07-04):
看看前辈们的发帖时间,我们后辈真是望尘莫及呀!追...

网友(2012-09-10):
两个三级管也是可以的,但参数调好。

网友:
看图中原理,我刚调过,原理是可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