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构分析卡壳了,傻B领导说我们这个产品没依据,没办法,我现在到处找可以帮我做力学分析

楼主(2008-07-08):
好长时间不来论坛了,因为我这个学电子的快改行去做机械了。手下的那个做外观设计的家伙充分证明了中国的教育是失败的。这家伙PRO/E、 UGS、AUTOCAD玩的非常溜,甚至ANASYS也会小用用,可就是在设计方面没头脑。憋了两个月搞了两个方案,简直就是垃圾。唉。
    我不能眼看着项目进行不下去,于是我就自己想了一个方案,讨论通过了。好容易把整个方案做完,就等快速成型了。现在问题又来了,因为我们要做的是个LED路灯,光学和热学的模拟非常顺利,可结构分析这块卡壳了,那个傻B领导,是个树叶子掉下来怕把头砸了的人,非说我们这个产品没依据,没办法,我现在到处找可以帮我做力学分析的人,找了两三天了,也没找到合适的。不知各位在工作中有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是如何处理的呢?有没有高手教教我啊,谢谢了。

以下蓝色文字由站长:armok 于:2008-07-09,16:20:35 加入。
你的原标题:“郁闷啊,兄弟们
” 不合符规定。请更改成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
试想一下,如果本论坛的帖子标题清一色的‘帮助!’,‘ADC求救!’等笼统的标题,你在阅读的过程中会造成许多麻烦。
所以本论坛规定:一定要起一个能说明帖子大意的标题。不允许“关于 AVR 的 ADC 使用!”这种笼统标题。作为标题,必须说明清楚:
 ①你是在请教问题,还是在介绍有关的知识?
 ②ADC的问题有许多,你是想说那方面的内容?

注:使用合格的标题,对你来说只是举手之劳,但却会为我们的管理工作提供很大的便利。谢谢你的支持。

网友:
那里还用分析这么多,先做出来,再改进!

网友:
支持【1楼】 h572
在工作中不断总结经验,都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网友:
不对,我觉得考虑的还是比较全一点好,led路灯,是不是和普通路灯一样的,如果没有可靠的依据一旦出了问题就是大问题,砸伤车辆和行人,对公司和产品都不利,去年冬天我们这大雪,把一溜路灯全部刮断,一看灯柱的金属太薄了,但是多厚是科学的,这里头就要有分析了,不然损失可全是公司的,特殊关系除外。

这可不是灯亮不亮的问题,而是关系安全。

我个人觉得做产品还是要考虑的全一些好。

网友:
听说过一种光学应力分析,把各个部分的受力状况用色彩表示出来!

楼主:
是的,应是把各部分的受力状况用云图表示出来,通过色彩来表示应力的大小,非常直观。我找到现在了也没找到一家,行业里基本都是一楼的兄弟所说那样做。不过我们领导不这样认为,我还是想能找到这样的人比较好。

网友:
软件分析可用SolidWorks内的COSMOSXpress

网友:
还是找本材料力学慢慢看吧

网友:
找学校解决啊

网友:
路灯这个东西还是有必要做力学分析的,至少对结构强度心里要有个底,否则,要是碰到台风什么的,估计全部都要“趴下”。学学过去的飞机制造,结构做出来,再进行强度测试,实验数据比理论数据安全。

网友:
应该是个简单的空间结构,用SAP2000建模分析下吧,其实想想有些多余的,不过还是需要例行公事把风荷载,地震荷载,材料强度计算下。

国产的结构分析软件 STRAT也不错,试用版完全可以做些简单分析。

网友:
找个"风洞"试试抗风性?

网友:
楼主方便可以把草图放出来让大家看看是什么结构

网友:
分析好了做的时候偷工减料又怎么办?

分析有个P用! 等分析好了花花菜都凉了,

是我就先一个安装到厂门口的路灯上去,过半个月去取下来就OK了!

网友:
既然他会用ANSYS,为什么不用于分析呢?

网友:
你们领导的意见是对的,万一路灯倒下砸着人就晚了。

网友:
还是用ANSYS好点。

网友:
【4楼】 chenqianglight

积分:117
派别:
来自:浙江台州
听说过一种光学应力分析,把各个部分的受力状况用色彩表示出来!

===========================

是计算机有限元分析好不好

网友(2008-08-28):
"那个傻B领导,是个树叶子掉下来怕把头砸了的人,非说我们这个产品没依据,没办法,我现在到处找可以帮我做力学分析的人,找了两三天了,也没找到合适的。"
    看来不是那个领导傻B了!是你的分析论证不到位傻了吧?“我现在到处找可以帮我做力学分析的人”找谁啊?赶快自己学吧!还来得及。

网友(2009-01-29):
我认识一些哥们能做力学分析,不过现在你的项目应该结束了吧!

网友:
找个学机械的给你算算就可以了,或者是找土木的也可以!这点还不用有限元分析!

我觉得中国的教育没大问题,关键是社会导向让一些孩子放弃了基础整天就学一些工具软件的使用了!

网友:
楼上几位,楼主的产品估计早都生产使用了

网友:
哎呀,单纯的数值分析没实际意义,做个样品直接上破坏试验,拿试验报告对照国内外标准。

网友:
【22楼】 1235679 阿高

 哎呀,单纯的数值分析没实际意义,做个样品直接上破坏试验,拿试验报告对照国内外标准。

===================

还是采用国家的数据进行计算是最好的,这样就是出了问题,也不用担太多的法律责任,无非就是百年不遇四个字就可以推脱的!如果是自己做样品进行制订的厂标,没有办法保证取样的产品的广泛性,是不会受到丝毫的法律承认的!

很多参数的取得是需要大批量的样本数据的支持,民营企业根本就没有这个能力!这是统计学的范畴。

还是老实跟着国家走是王道!

网友:
我的意思是,既然纸上的“设计”不被认可,那么拿出实物说服领导,即只有在特殊条件下才可能发生某种事件,而这种条件日常不存在。

另外看楼主的意思这个产品似乎没有标准,不然领导不会干涉的。

网友:
怎么会没有标准呢?这个标准就是钢材的力学性能参数,和通用的力学模型公式!楼主要做的就是建立简化模型,然后计算就可以,但是要保留计算的过程和采用参数的理由就可以了!

很多东西没那么复杂,只不过是隔行如隔山而已!

就像阿莫非要采购加工中心一样,我个人认为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网友:
是产品标准,GB、JB GB/T的标准,比如抗拉强度等。要有标准号的。

网友:
呵呵,这东西其实没什么了,在搞建筑观点看来就是:

简化一下模型,计算弯剪扭,考虑下地震和风荷载作用。

然后出个计算书就可以,至于说规范,钢材的强度在《钢结构设计规范GB50017-2003》有规定。

网友:
找到了几个标准条目,参照号码名称查阅最新的标准

GB 7000.5 道路与街路照明灯具的安全要求

GB 7000.2 应急照明灯具安全要求

QB/T 2514 普通照明电光源用玻璃管和玻璃杆

CJ/T 3076 高杆照明设施技术条件

CJJ 45 城市道路照明设计标准

CJ/T 3706 高杆照明设施技术条件

JT/T 609 公路隧道照明灯具

JT/T 367 公路照明技术条件

JT/T 312 升降式高杆照明装置技术条件

JT/T 194 港口装卸区域升降式高杆照明设置规定